开箱 HP 100有刷高频头版

楼主(2014-04-30):
对于很多玩腻了的四通朋友来说 进军小六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维修成本低 场地限制少 携带方便 关键是安全 哈哈 最初非常纠结于6050 fbl100hp100 啊 各有优劣 不过聊了几个老板 感觉hp100的老板最热情 热情的让你不好意思不买、、、脸皮薄最终选择了她(小鸡中的凤姐) 嘿嘿  到目前为止 感觉自己的选择还是不错的  其他售后服务已经体验过了  老板特意视频了一个小时教我。。。求爷爷告奶奶一天都没找到人教啊   没办法新手小白 问题弱智 没人理   快郁闷死了  不过幸好 给大嗲解决了 辛苦了 谁让你碰到小白呢 太过意不去了  哈哈感觉这个机机还不错  以后没准也会有很多新手入她   所以写下自己调控的过程 别在走冤枉路  高手别就看了  主要是能飞起来  忘了说了 本人用的是d7e 刷了gale加了7105高频头的
先调通道
通道1 升降
通道2 副翼
通道3 油门
通道4 方向
通道5 陀螺
通道6 螺距
正反调节 这个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管控制方向的
行程调节我是按照说明书上写的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  大家可以按照JR那个图弄  因为买高频头都带说明书上面有图 画的很详细 所以就不上图了
斜盘设置是 单机舵 下面是100 100 100   哦 最主要是问题是控选择PPM 高频头选择一个灯模式  一开始对频的时候机舵自己乱动 齿轮都打下来好几次   急的抓耳挠腮 原来是高频头的问题 (默认的两个灯模式  需要长按调成一灯模式)

花了两分钟时间、、、目前能飞起来了  动力感觉不错 声音也很好 但需要大油门才能飞起来  可能参数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吧  只能慢慢潜水学习   再次建议一下 像我一样的新手 特别是单飞没人带的 一定要找一个负债的店  一个好的售后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有无刷版的

楼主:
老乡  这个是有刷版的  第一台六通 不敢买无刷的   我这个机机突然就对不上频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高频头一直闪 就是对不上

网友:
我也不清楚,问客服吧。
无刷版你把油门设置温柔些就可以了,还比有刷省电呢。

网友A:
在这里又看到了,帮顶这台HP100用g固件设置和FBL100好像都差不多一样,不同的是HP100的斜盘设置是单舵机,而FBL100的是140度斜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又看到了,帮顶这台HP100用g固件设置和FBL100好像都差不多一样,不同的是HP100的斜盘设置是 ...

嘿嘿,一开始照着140弄的,结果不成功…按理说这类的小鸡设置应该都大同小异的,我总觉得我设置的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又看到了,帮顶这台HP100用g固件设置和FBL100好像都差不多一样,不同的是HP100的斜盘设置是 ...

fbl100是120度的吧?140能飞?

网友:
FBL100官方设置里就是用140度的,FBL80才是用120度的,不过我试过把100设置120度来使用也没问题,80用140度也是一样,这两个度数此2机好像都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网友B:
LZ运气不错,店家能视频教你一个小时,是一对一的交流吗?看来蓝飞翔HP100售后服务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运气不错,店家能视频教你一个小时,是一对一的交流吗?看来蓝飞翔HP100售后服务不错。赞一个。
{:1_45: ...

嘿嘿是啊…一对一的,本来说让我邮寄过去帮我调的,但是想想坑爹的申通,又赶上五一~所以就让店家视频指导了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控啊?

d7e…第一次用,很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第一次用,很小白

好像是神控啊

楼主:
价格便宜 改装后性价比比较高 很适合新手入门的  这是别人给我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 改装后性价比比较高 很适合新手入门的  这是别人给我说的、。、

能控伟力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控伟力系列吗?

伟力的部分飞机应该是可以的 911之类的 但是966977就不行了

网友D:
今天去展会看来一下,无刷版本的都只有高频版本,没有带控的。看了飞手飞了一下,抖舵严重,貌似就是直线舵机的弊端吧,另外看着动力挺充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去展会看来一下,无刷版本的都只有高频版本,没有带控的。看了飞手飞了一下,抖舵严重,貌似就是直线舵 ...

高频带控估计也没人要把  大部分人都嫌手感不好  而且不能调参数    这个抖舵 目前还没发现   今天手贱开了3D直接炸散架了、、、、跪了一个多小时找轴承   幸好没啥事  再也不敢瞎玩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频带控估计也没人要把  大部分人都嫌手感不好  而且不能调参数    这个抖舵 目前还没发现   今天手贱开 ...

恩,JJ太小了,零配件什么的都很小,飞掉了压根很难找。另外Hisky的无刷版本都搞一年了,还没弄出来,今天去看了就展示了100与130无刷样机。听说6月份才能上市

网友E:
直线舵机耐炸,但是碳膜怕灰尘,控制精度不如传统舵机,我的922上面一个开始抖舵,另外两个拆开看了一下碳膜也露出黄色了,碳膜焊接比较考验,到时要小心焊接了,有点担心。
922对频后和切熄火推油门,整个过程中舵机都是滋滋的响和震动,但是977的传统舵机基本只是轻微的滋滋而没有震动。
现在对传统舵机有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JJ太小了,零配件什么的都很小,飞掉了压根很难找。另外Hisky的无刷版本都搞一年了,还没弄出来,今 ...

我想问你一下  飞过minicp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个机机 华的不都是坑吗?  这个机机很稳?手感比其他的好很多嘛? 我感觉hp100太灵敏了 这里都说贼吧? 有点降不住 是不是再考虑入一个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线舵机耐炸,但是碳膜怕灰尘,控制精度不如传统舵机,我的922上面一个开始抖舵,另外两个拆开看了一下碳 ...

传统机舵看着美观结实一点把 6050就是传统机舵把 而且很便宜 也耐炸  也想入一个体验下  对了 对于太贼的小鸡 能不能调控让他稳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传统机舵看着美观结实一点把 6050就是传统机舵把 而且很便宜 也耐炸  也想入一个体验下  对了 对于太贼的 ...

在华坑之外的其它品.牌出现之前,华基本是不二选择,所以很多人手里有华控,入单机来讲对于有华控的比较方便也不太贵,但是个别机型的舵机被调侃成豆腐也有一定道理,配件之前也很贵,但是经过后起之秀的打压后,单机和配件价格略有调整。
华之外的各小机遍地开花之后,竞.争更加激.烈,从698降到现在的399,性能一个级别的,都是N30电机。
977到手也经历多次大小炸,传统舵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表现出任何与直线舵机的差距,反而在精度和抗灰尘方面实现反超,或许我炸的还不够狠。
传统舵机不耐炸的传统基本是华坑以前的某些机型所赐。
以上观点不是黑华.科.尔,只是调侃的语气,如果言语不妥,请谅解哦,各位。
如果你不在乎原装不可调节的控的话,6050和977都不错,论坛里有人团了很多977,基本是急于出手,价格不错,977不算太爆,后期不必考虑主电机的更换,续航9分以上,还是不错的,我手里的922很久不飞了,抖呢,现在主飞977,但还是不大有时间。
对于太贼不必担心,小机不开六轴都很贼,但是熟悉后就好了,大机不贼但是。。。很多但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华坑之外的其它品.牌出现之前,华基本是不二选择,所以很多人手里有华控,入单机来讲对于有华控的比较 ...

谢谢老乡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原由了, 近期还会入一台6050的  据说十分耐炸嘛  对我来说耐炸比啥都强   这个hp100 机壳轻炸已经炸裂了  壳子太轻太薄太脆了 跟面条一样脆 回头会给厂家提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