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小弟又来求教了!关于变频器接380v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下午收到了变频器,问题就出来了!我之前用的是3相电,电机一切正常!现在换了单相电,就照着各位兄弟指点,把星形连接改成三角形连接!最后决定买变频器,{因为都说加电容降低电机功率},今天把变频器装上去问题就出现了{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电机出现电流响声,就是有种不够电力带动的感觉!后来我直接把电机的线接在变频器上[不经过内部线路],电机运转正常~~

出现这样的问题,估计应该是缺相引起的~问题是,内部线路太复杂,我是个电盲,请各位大哥们帮我分析下,哪个部位最容易出现问题,教教我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排查!还有图中那白色的是什么??保险还是电阻??

内部线路

内部线路

这个是保险丝么

这个是保险丝么

变频器直接连接电机

变频器直接连接电机

正常工作

正常工作

停止工作

停止工作

网友A:
你有3相电为什么要换单相的?还是3相电好动力足。

网友:
三相电源10A保险,注意安全。

网友:
变频器直接连接电机,去掉交流接触器。

网友B:
那声音是接触器线圈达不到额定电压,没有可靠吸合的震动声音,换22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3相电为什么要换单相的?还是3相电好动力足。

一言难尽,唉!家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声音是接触器线圈达不到额定电压,没有可靠吸合的震动声音,换220V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就好

哪个是接触器,黑色的那个还是白色的那块?到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接触器,黑色的那个还是白色的那块?到哪里可以买到

看的不清,白色是保险盒,黑色定接触器,以前是怎么起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不清,白色是保险盒,黑色定接触器,以前是怎么起动电机的。

以前我接的是380V3相电,直接就起动了!现在换了单相220V的

网友D:
变频器可以不用交流接触器。直接接变频器的UV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可以不用交流接触器。直接接变频器的UVW即可。

和4楼兄弟说的一样,把内部线路废弃了,直接接电机上??这样会不会缺失很多方面的保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接的是380V3相电,直接就起动了!现在换了单相220V的

直接把变频器电源接到电源开关上。用接触器的话,接触器线圈也耗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4楼兄弟说的一样,把内部线路废弃了,直接接电机上??这样会不会缺失很多方面的保护呢?

保护措施都在变频器内部。交流接触器没有保护作用。只是一个开关。

网友E:
楼主正在铣的这个东西不和谐啊,哈哈哈哈。没看明白你铣这位置,是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正在铣的这个东西不和谐啊,哈哈哈哈。没看明白你铣这位置,是干什么用。

你指的是那铝块啊,报废N年了!找不到材料,随便在旧物拿出来试试的~

网友:
可以让变频器串在接触器(220V)输出的电机引线之间,进电只用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