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越650到手几个问题。

楼主(2014-04-30):
中心板内部放不下分线板,放哪好?
中心板是装好的,用不用拆开?
管夹螺丝需要打胶吗?
电池想放下面是不是一定要下挂板?
飞控是否需要垫高板?
22.2v的6s电池,貌似电压比别的高?可以给nazav2的pmu供电吗?

谢谢!

网友A:
不会啊,我就是装在下面的,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我就是装在下面的,刚刚好

我意思是放不到中间,,,。不过谢谢,新手组装,还请指教!

网友:
将线焊在一起 最安全

网友B:
中心板内部放不下分线板,放哪好? 答:机架下面,做好绝缘防护
中心板是装好的,用不用拆开? 答:需拆开走线,螺丝上胶
管夹螺丝需要打胶吗?答:整机螺丝都需打胶,但要注意胶不要太多,一次安装到位
电池想放下面是不是一定要下挂板? 答:可以diy下挂板,如果挂云台,需调整电池挂位以调整重心
飞控是否需要垫高板?,答:naza下面四颗螺丝可以错开中心板四颗螺丝安装,或者使用厚3m胶贴
22.2v的6s电池,貌似电压比别的高?可以给nazav2的pmu供电吗?答:naza支持2-6s供电,说明书需再读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板内部放不下分线板,放哪好? 答:机架下面,做好绝缘防护
中心板是装好的,用不用 ...

感谢!啊!!!!!!!!!!!!
对了,飞越650的电机座上4108貌似只能固定2个螺丝?
另外问下6s的电池多少号硅胶线可以?谢谢。
现在纠结电池线太粗焊不到xt60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啊!!!!!!!!!!!!
对了,飞越650的电机座上4108貌似只能固定2个螺丝?
另外问下6s的电 ...

同用X4108S ,可以固定4颗螺丝

电源线我用的12AWG的硅胶线,焊接XT60头刚刚好

12AWG线径4MM,里面导线2.5MM左右,XT60焊接3MM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用X4108S ,可以固定4颗螺丝

电源线我用的12AWG的硅胶线,焊接XT60头刚刚好

en,谢谢。
但我突然发现我的飞越650的电机座和官网的不大一样啊。。。是不是假的?
我这个电机座多两个孔,而且其余几个距离也不对,,,,,4108只对上两个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谢谢。
但我突然发现我的飞越650的电机座和官网的不大一样啊。。。是不是假的?
我这个电机座多两个 ...

你这张图看的话,确实有点不对

下面是官方淘宝店的图,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张图看的话,确实有点不对

下面是官方淘宝店的图,我的也是这样的

奇怪了,不会买到假货了吧?还是飞越放错配件了?还是淘宝卖家弄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不会买到假货了吧?还是飞越放错配件了?还是淘宝卖家弄得?

也许是还没全面上市的新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板内部放不下分线板,放哪好? 答:机架下面,做好绝缘防护
中心板是装好的,用不用 ...

但机架中间是空的啊,只有四个角碰上,怎么粘呢?反装中心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机架中间是空的啊,只有四个角碰上,怎么粘呢?反装中心板吗?

做块亚克力板,我也是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块亚克力板,我也是这样弄的

没设备啊,也没认识的人做这方面的。
不过想问一下你是咋做的,可以发张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设备啊,也没认识的人做这方面的。
不过想问一下你是咋做的,可以发张图吗?

晚上给你图片,有电磨头就行

网友:
也有可能,仿造的成本低啊,但是不能仿一样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设备啊,也没认识的人做这方面的。
不过想问一下你是咋做的,可以发张图吗?

  尺寸:6.2*4CM  厚度2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6.2*4CM  厚度2MM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我打算反装中心版

网友:
看看 我做的飞越650吧  分线板直接放机架中间里面的http://2.taobao.com/item.htm?id= ... 5.1000774.61.bNZZ83

网友D:
引用 楼主:
en,谢谢。
但我突然发现我的飞越650的电机座和官网的不大一样啊。。。是不是假的?
我这个电机座多两个 ...

你好,你個電机座是好東西呀,可以安裝tarot 620kv 電机用,因這電机螺絲是品字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個電机座是好東西呀,可以安裝tarot 620kv 電机用,因這電机螺絲是品字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