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MSR-X改无刷,用3A电调和用10A电调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4-30):
如图,买了个3A的电调,用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接线方法不一样,
我看老外都是用XP 1S 3A ESC 这种电调

这样接线

我淘宝上只能找到这种电调,样子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但是接上去以后发现没用,马达一直在轻微地震动,没用卖家所说的第一次要设置油门属性的嘀嘀嘀声音,不知道是接法不一样接错了还是因为电调有问题,
索性直接 把NANO CPX 的10A电调装上去了。

装上去能用,但是感觉不出来和有刷的电机有什么明显差别,而老外都说装上无刷以后明显差别大了去了....
3A 无刷电调和 10A无刷电调用在MSR X 上面还是3A的力量大一点?

网友A:
图片一看 还以为是SJM 360

网友B:
3a能用12瓦左右电机,10a能用40瓦左右电机

网友:
看起来金光闪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能用12瓦左右电机,10a能用40瓦左右电机

这么说应该是10A的功率大一点,为什么感觉那么没力

网友C:
四通古董了,还整这么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通古董了,还整这么骚,厉害。

古董也是经典,真正的四通小鸡王了,没有哪款比这个更好操作,更抗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应该是10A的功率大一点,为什么感觉那么没力

还要取决与电机功率电池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看 还以为是SJM 360

还有人记得sjm..... 伤感.. ..

网友D:
说实话,msrx不值得折腾,四通机,天生飞不了3d,也不适合在室外飞行。只是飞航线的话,原装的有刷动力足够了。实在要在室外飞,120SR是当之无愧的四通机王

网友:
收购主无刷电机和10a电调一个。

网友:
应该用不上10a吧太重,你怕3a的电流不够用的话就叠加mos吧~又轻电流量又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msrx不值得折腾,四通机,天生飞不了3d,也不适合在室外飞行。只是飞航线的话,原装的有刷动力足够 ...

自从装了无刷和10A 电调以后,在室外飞杠杠的,很抗风,动力堪比MCPX BL,有机会我拍个视频。

网友E:
四通就911吧,没必要整那么多钱,六通就上个mcpx好好折腾,mcpx用10A搭配45C电池,爆到震耳膜

网友(2023-05-17):
哥们 msrx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