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传清晰度和价位。价格越高是否越清晰?

楼主(2014-04-30):
想入手最便宜的250 5.8G  200MW
但是担心清晰度,我看到网上视频感觉好模糊,这样的话宁愿不要了。
所以价格和清晰度是否有关系?

网友A:
没多大关系,主要看发射机输出视频信号的格式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现在1000左右及以下的都是模拟信号,清晰度试视原件采用,电路设计等因素有微小差别,其清晰度估计也就和vcd或dvd差不多。但仍然比不上数千元高清数字信号输出的发射机,比如hdmi接口的图传。当然接收机也是相应配套的。dji就有一款高清图传。

网友:
理论上和清晰度没有直接关系,但价格低的设备,显示屏的显示效果要差一大截。有时候看起来模糊不一定就是电路传输问题,显示部分的硬件指标也是一大影响之一,这个和手机显示屏的道理差不多吧,贵的手机显示效果就是好。

网友:
要求清晰度的话就上高清图传

网友B:
要清晰度的话就上数字图传吧,模拟图传都那个样,只是拿来认路和看OSD数据的

网友:
高清图传那个贵.

网友:
高清图传太费RMB了!

网友:
我就淘了一200mw的,听清晰的,当时买花了170,后来回去再看涨到270了。

网友:
用IPS屏会好些,现在大部分7寸监视器分辨率和色彩都很差,图像看起来就会很不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多大关系,主要看发射机输出视频信号的格式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现在1000左右及以下的都是模拟信号,清晰 ...

请问1.2g和5.8g除了频率不同 还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清晰度的话就上数字图传吧,模拟图传都那个样,只是拿来认路和看OSD数据的

说的对,各人玩法不同。又不是搞现场直播,认个路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1.2g和5.8g除了频率不同 还有什么差别

1.2g 图传 会对 2.4g 控產生干扰,, 航模上最好別用...

网友:
模拟信号的图传,清晰度只跟摄像头线数和显示器分辨率成正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g 图传 会对 2.4g 控產生干扰,, 航模上最好別用...

433还会干扰1.2吗

网友:
433是電台,, 应该不怕吧...

网友:
这个会的吗?我用700线的,配了一高清显示屏,感觉效果很好,会不会你看的视频是转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