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安装桨对不?

楼主(2014-04-30):
这么安对不,用不用打点螺丝胶呢,飞一飞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一沙发!

明天才是呢

网友B:
弹头桨夹不推荐用。容易松,建议你用防滑螺丝固定,

网友:
扭死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头桨夹不推荐用。容易松,建议你用防滑螺丝固定,

是吗?我去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头桨夹不推荐用。容易松,建议你用防滑螺丝固定,

表示没有找到,关键词不对?

楼主:
有个垫片,是安到桨下面还是像这样安到上面

网友B:
垫片就是盖在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片就是盖在桨上

你说的防滑螺丝啥样的,没有找到

网友:
啊 恒力4822里 有放松螺母 外形就是普通螺丝帽的样子 不过里面有个塑料圈

网友:
用力拧紧了就好啦,要是还松动的话就用原机配送的防滑螺母拧上就好了,如果你打了螺丝胶拆卸安装不方便的

网友:
用正反桨夹,和自紧集一个理,不存在松

网友:
不是有块蓋片吗?蓋在槳上再扭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