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研究典型运动机的气动风格

楼主(2014-04-30):
最近我关注一些仿真运动机,它们就是EDGE540、EXTRA300,CAP232这一类。其中EDGE540给我的感觉较好。EXTRA300外观漂亮,各个方向看上去都中规中矩,机头流线型好,整机线条不错。该机属于中下单翼,是很多模友的选择(右下角几个字请无视)。

CAP232则属于典型的下单翼运动机,它可能是最灵活和最不稳定的一种运动机。它的机头两侧相对突出,对电动版而言这其实有些多余。

俄罗斯YAK系列是典型的中单翼运动机,采用星型发动机,所以机头较粗大,这类模型降落时需要一定油门来维持速度,否则速度下降快。

最后看EDGE540,此机外形也有明显特色,机翼无后掠角,升力效率较高。机翼位置属中单翼,安定性是中性的,机头流线型好,着陆时速度损失较慢。该机在凤凰模拟器里面的表现相当不错。未来我练运动机的话首选就是它。

此外还有很多种运动机,但就个人感觉而言,EDGE540的布局和外形看上去更合理些,具备较好的中性稳定性,操控性好。

网友A:
轻木的好机机,好看好飞不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的好机机,好看好飞不能炸

我发帖不是指轻木机,而是就这类真实机型的仿制航模而言。

网友B:
个人觉得理想运动机的气动设计是中单翼,发动机无下拉,拉力线与机翼弦向线重合,机翼翼根后缘带整流,平尾安定面略高于主翼弦向线。

另外,全备重心与普通姿态时的气动重心重合。

不对的楼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理想运动机的气动设计是中单翼,发动机无下拉,拉力线与机翼弦向线重合,机翼翼根后缘带整流,平尾 ...

我也赞同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理想运动机的气动设计是中单翼,发动机无下拉,拉力线与机翼弦向线重合,机翼翼根后缘带整流,平尾 ...

无下拉的运动机可以办得到,我的F3A就基本不需要下拉,因为炸过机,机身改造过重心升高了,所以需要一点下拉角,右拉可能很难避免。后缘带整流其实主要看整体气动设计,有的机型对这个不敏感。平尾稍高是合理的,避免机翼下洗气流的影响。

网友C:
省省吧,扯这么多,不如买来飞飞实在,yak降落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模拟器里的540就是一个bug  。

网友D:
研究这么短就没了?没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省吧,扯这么多,不如买来飞飞实在,yak降落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模拟器里的540就是一个bug  。

YAK这种机型天生就是如此,二战活塞战斗机分星型排列和左右对置两大流派,其中星型排列发动机最大的缺点就是机头粗大,暴露迎风面积大,压差阻力大,对提高飞行速度不利,二战后期的高速机型很少有用星型发动机的,FW190后期型也是使用大型螺旋桨整流罩来降低阻力。我这里并不是否认YAK机型,而且指出此布局仅仅对关车着陆不利,带点油门着陆也很好。对于使用电机的仿真运动模型来说,这种圆桶机头事实上在空气阻力上的确不利,只不过为追求仿真效果厂家都这么制作。因为花式运动机都不怎么追求速度,所以这种构型对表演和比赛影响也不大。
至于模拟器里的540,我也怀疑凤凰做得脱离现实,比如反扭作用几乎没体现,但我个人就该机的气动外形而言,觉得此机比较理想。EXTRA260和另外一些机型其实也是这种构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研究这么短就没了?没了?了?

螺旋桨运动机的气动布局其实并不复杂(这里仅仅指布局,细节我是没法比较的,比如咱们玩的大都采用NACA0015或12对称翼型,真实机种,比如苏系列俄制运动机用的则是类似FUNFLY这类翼型),具体在模型上的表现往往与厂家的设计、生产功力和动力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E:
EPO的540有没有红牛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O的540有没有红牛涂装...?

貌似没有,我在某宝上找到的都是轻木的540才有红牛涂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