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定点终于找到原因

楼主(2014-04-30):
APM自稳,定高都很正常,星数也够,就是不能定点,一开定点就到处乱晃,四处乱飞,或转圈圈。后把电源线远离APM,问题解决。只要是大电流流过的线都要远离APM。越远越好。

网友A:
感谢分享,这是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

网友B:
具体离得多远?

网友C:
这个是罗盘受大电流引线干扰了,辨别不了方向自然乱跑

楼主:
能离多远是多远,原来的电源线经过APM底部,隔着一块铝板,距离不到1厘米,于是出现不能定点现象,现在远离到3~4厘米后定点正常了。即便是电池也要远离APM,当大电流时就会有磁场干扰,有时候暴力飞行会莫名出现失控现象,大概也是如此。发现电压监示器靠近APM也不行,现象是不能解锁,远离后既能正常解锁。

网友D:
楼主,问一下,,那2.6版本的罗盘不是在GPS上面吗,这样也会被大电流电源线干扰吗

楼主:
我的是2.52版本

网友E:
偶的是加个外置5983L罗盘解決....270机机太小,, 沒足夠位置隔开....

网友F:
感谢共享,虽然可能是小毛病,可能产生大问题。

网友G(2014-06-05):
我去,这样的话,也太脆弱了吧,那不是一不小心,小机机就飞走了吗,

网友H:
我的2.52也是,拍了个外接的罗盘,到手后也引的远远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