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600E问题

楼主(2014-04-30):
亚拓600E Pro DFC新春版,原厂两组亚拓3300mAH 50C电池,满电,悬停3分钟左右,突然熄火或低压保护(降低功率);空中电压3.85V,落地能到3.9V;排除了接受机(futaba原厂6203 SB)问题(更换过……)尝试多种设置,无法解决,向各位高手求助!

电调设置:

一:安全截止电压——第 6  项 (36v截止/12s锂电)
二:电流保护——第 4  项  (不敏感)
三:刹车类型——第 5  项   (无刹车)
四:油门识别类型——第 2  项   (固定油门/使用遥控器的行程设定)
五:电机进角——第 2  项   (中进角)
六:低电压保护方式——第 2  项   (温柔切断/降低输出功率做提示但不切断)
七:缓启动——第 1  项   (最缓的启动)
八:PWM(方波)信号切换率——第 4  项   (外转子电机模式)

下面是几次测试视频:

网友A:
频率不能用外转子,改成12Khz,本论坛和外国论坛都有帖子,设置成外转子模式是引起凤凰电调起火的重要原因

网友:
pwm改到8k就好了

楼主:
没有8Hz,最小12Hz,今早改过12Hz,问题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能用外转子,改成12Khz,本论坛和外国论坛都有帖子,设置成外转子模式是引起凤凰电调起火的重要 ...

真的假的?小弟 PWM 都設外轉子的說

楼主:
今早测试 PWM设12Hz,熄火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早测试 PWM设12Hz,熄火故障依旧……

有沒有讀過 LOG ?
看耗電流,電池電壓,油門開度及轉速之間的變化,或許有什麼線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讀過 LOG ?
看耗電流,電池電壓,油門開度及轉速之間的變化,或許有什麼線索

没有设置卡或电脑连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小弟 PWM 都設外轉子的說

真的,论坛上有个帖子的,你可以找一下,比较早的,电调600e pro推荐设置里面是设置成12k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早测试 PWM设12Hz,熄火故障依旧……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我的凤凰80A 2150转3D  4分30秒,从来没保护过,也是3300的电池,下来电压3.8左右。论坛上有一张凤凰80a 600e设定表的,是PDF格式的,你下载来在对照设置一遍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估计电调有故障了。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吧,这个电调让厂家给测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8Hz,最小12Hz,今早改过12Hz,问题依旧……

电调和电池的插头焊接过关么?还有你的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能否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和电池的插头焊接过关么?还有你的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能否说一下

焊接没有问题的,检查了N遍了!

螺距-20 -10 0 50 100,对应-2 -1 0 6 12 度

油门 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我的凤凰80A 2150转3D  4分30秒,从来没保护过,也是3300的电池,下来电压3.8左右。论 ...

求PDF文档下载地址……

网友C:
降一点螺距加一点油门试试看,个人感觉你这个有点低速大螺距悬停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一点螺距加一点油门试试看,个人感觉你这个有点低速大螺距悬停的感觉。

那也不至于熄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设置卡或电脑连线……

要用 cc 還是弄塊電腦連接線來比較好
很多東西要靠電腦設定,還有就是更新也要靠那條 usb 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论坛上有个帖子的,你可以找一下,比较早的,电调600e pro推荐设置里面是设置成12khz的

我手上有五架機子,分別配置了冰鳥二代的 80HV 及 120HV
服役馬達如下
YT 600MX 510KV
Quantum 4125 560KV
MegaPower 4025 550KV X2
虫子的 HKIII 4035 500KV

PWM 全部都設外轉子,目前合計趟數沒有 500 也有 300 趟起落了
最早是設 8KHZ 或 12K 但不知為何會很明顯感受到動力不連續的現象,後來改了外轉子後就好了
就一直延用至今

网友D:
老张玩凤凰必须买设置卡的,插电脑上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张玩凤凰必须买设置卡的,插电脑上一看就明白了

我现在是急需确认熄火问题是不是设置不对造成的!

如果不是设置问题,就得返厂维修或更换;如果是设置问题,那就需要设置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PDF文档下载地址……

PDF文档我压缩成RAR格式用附件上传了

凤凰80A 600E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F文档我压缩成RAR格式用附件上传了

感谢感谢!

这些设置我都仔细检查了N遍了,设置了很多次组合,也没能解决满电3分左右熄火的问题,弄得我到现在也没能爽飞600E DFC Pro …………

网友E:
电池是不是小了点,我飞600用的3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不是小了点,我飞600用的3600的

新春版配套赠送的亚拓原厂两组 6S1P 3300mAH 50C电池~

网友:
设置卡不用买,包装里面有个小纸片,用那个优惠代码去官网免费申请。亚拓专区有这个帖子,自己去找。

楼主:
应该是电调本身问题了:

电压、温度、油门都正常,只有电流突然掉下去…………

网友:
大机机真不错,450在600面前太渺小了

楼主:
今早又把进角设为8Hz,还是不行:

楼主:
更换电调,问题解决……

亚拓这出厂质检!

网友F:
亚拓600E新春版,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悬停3分钟失去动力。凤凰80A电调,有设置卡,怎么设置都不行,看来要换电调了。问楼主,电调找厂家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拓600E新春版,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悬停3分钟失去动力。凤凰80A电调,有设置卡,怎么设置 ...

怎么你的600E也这个问题? 原来不是个案啊………………

电调交给实体店安排返厂了!

网友G:
我去,,,我的新春版都是送的40C电池。。。LZ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我的新春版都是送的40C电池。。。LZ哪家买的??

本地的x空领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