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技术,精灵的指南针装在哪个脚上有要求吗

楼主(2014-04-30):
请问DJI技术,精灵的指南针装在哪个脚上有要求吗,必须右后脚吗, 还是左边就可以,如果装左后脚 ,那跟 右后脚 的前后方向刚好相反了

网友A:
只能右后。只要保证指南针的壳体方向与原版的完全一致就可以。平移,不要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右后。只要保证指南针的壳体方向与原版的完全一致就可以。平移,不要翻转

兄弟,这点确定不。。试过装左后没,这样实际上是确实是反的。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区别,最多装好后从新校准一下,反正一个原则——远离带磁性物体
我现在就在头疼我的是不是离云台电机太近了。

网友:
不可以的,指南针是要识别东南西北的,换方向之后给出的数据全是错的,校准也没有用。

千万不要改变指南针的方向。

网友:
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