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闪灯问题

楼主(2014-04-30):
我用的悟空,GPS闪紫灯起飞,在空中时先闪两下紫,然后接着连闪4次左右紫,姿态模式也是先橙,然后连闪紫,,这是啥情况

网友:
是不是指南针没有校准,重新较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情况啊

  返航点8M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航点8M范围内!

远了就没有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远了就没有了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中途闪白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途闪白灯呢

楼主,建议将说明书都先看一遍再使用和飞行。

网友B:
返航点附近时这样的, 提示你飞机已进入返航记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航点附近时这样的, 提示你飞机已进入返航记录点

感谢

网友:
楼主,把说明书吃透了才能上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