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F2上电之后就一直在颤舵。怎么回事??求大神

楼主(2014-04-30):
F2接好线之后,接上电源,舵机就一直在抖。刚刚打错了。

网友:
什么图传

楼主:
没接图传!

网友A:
没事的,那是飞控在平衡飞机。把飞机放在平稳的地方,舵机就不会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那是飞控在平衡飞机。把飞机放在平稳的地方,舵机就不会动了。

应该是这样的   试试  手动上 是不是就不动了

网友:
有可能感度调太高了吧

楼主:
我录了2个视频。

网友:
打手动模式试试,我看好像是飞控坏了,回家角度来回动。

网友:
看了楼主视频,判断是飞控陀螺仪坏了。本人冲浪者和小胖子都用F2飞控,应该有发言权

网友:
这明显的飞控有问题了

网友:
上寨飞控都这样 毕竟是抄袭U2飞控  没抄到位 就是这样

网友:
盗版的早期版飞控,据说还有BUG,
还是用正版的U2S吧,贵一点而已,OSD界面丰富了很多,功能和稳定性都好的很多了

网友:
现在U2S才卖499,你这个早期版本盗版的,我看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