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3+ 怎么设置 在航拍状态下效果是最好的呢!??

楼主(2014-04-30):
如题 GOPRO如何设置在
航拍
的时候录像效果是最好的呢!是用1080P+24帧 、还是或者用4K画质、还是用2.7K画质???求推荐 求讨论!
还有用狗拍照 用什么设置比较好呢??

网友A:
1080 60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 60p的吧···
用1080 60 会不会画面比较拖频呢

网友B:
基本上沒救!試了所有模式

网友C:
没有慢镜头 就1080 30 N 夜景 1440

网友D:
其实分辨率没必要设太高,720p足已。关键是帧率,至少是60p,不然就是各种果冻。当然要是你有一个超棒的防抖云台那就另说了。
4K是清楚,问题是你有那么高的显示器吗?

网友E:
1080p60帧吧!用中视角

网友F(2014-05-30):
2.7k也不错呀

网友G: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H:
1080p60張!中视角+1

网友I:
1080p 60帧

网友J:
是否帧数越大越不容易果冻?

网友K:
狗3的1080 60P好像是NTSC模式哦,PAL制式的1080应该只有最高50帧。呵呵

网友L: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M(2014-11-18):
50,中视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