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睿鹰轮子,我用一个长一点的螺丝装给大家看是如何做的。

楼主(2014-04-30):
关于睿鹰757-3的轮子,看了几个贴 子,有人抱怨轮子歪,容易刹车。
我也是刚上的睿鹰,我认真看了一下是很多模友可能还没怎么飞太多固定翼的原因。没正确的装好轮子。
轮子上带的两颗螺丝是用来夹钢片的。
请大家看图吧。会看出来的。

楼主:
忘 了说,靠轮子的螺丝最好打一些螺丝胶。

网友:
我是用厂配的螺丝,从内测往外装的,自己加了2颗止退螺母和尼龙垫片,原配的普通六角螺母舍弃,长度刚好。

网友A:
带螺纹的轮轴?!不刹车才怪,多跑几次轮子就得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螺纹的轮轴?!不刹车才怪,多跑几次轮子就得废掉。

这种飞机在路面上的时间非常长,基本上都是在空中的。

除非你把飞机当着遥控汽车一样在路面上跑才会把轮轴磨坏了。。呵。

网友:
LZ的这种装法就是说明书的,妥妥不保险。起飞时很容易跑偏的。
正确做法是图上钢板右边使用止松螺母,再加一个垫片。

网友:
带螺纹的轮轴?!厂家太偷懒了,轮轴应该是光滑的

网友(2014-09-15):
请问睿鹰757-3的主起落架轮子尺寸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