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而不语之奇异的炸鸡

楼主(2014-04-30):
自从上次小炸之后 第二天飞为何又奇异得炸鸡 一分10秒开始原本平衡的也没打副翼杆就自己飘右边去了也不受控!!!  无语 是不是naza lite不支持650机架上12寸浆!?!?还是重心不对!还是干扰。 起飞前顺序是这样的 开控  上电 没等自检就校准gps 记录航向返航 起飞 就这样 奇异得炸了 呵呵~
奇异的炸鸡 ?x&sharefrom=ipad

说重心不行就之前飞就不见 挺稳的 这次是图传开了 山狗摄像机没开 之前有听说山狗有干扰飞控的gps 不知道是不是原因之在!!!
ATG六周上云台摄像测试 ?x&sharefrom=ipad

网友A:
有零件飞出去了,请写明配置坐等大神来帮你分析

网友B:
装了些什么呀,看上去很乱,还有感觉飞得不是很熟练哟。

网友C:
第二段视频看起来飞得挺正常的,第一段视频明显是动力部分出现故障了,不要把NAZA看的那么弱,900MM轴距的还能用,估计是电调或电机出现问题了,你把左右两边的电机对调试试就知道了,还是这个故障,但是倾向另一边的,说明问题在动力部分。还有,发射时多少频率的?5.8还是2.4还是1.2的?图传一般安装在脚架上,远离其他电子设备!

网友D:
我的山狗严重干扰gps,开了录像干扰更大,不能悬停,姿态也不好,你可以看看开了山狗录像后,led的闪灯情况,或者切姿态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件飞出去了,请写明配置坐等大神来帮你分析

ATG六轴机架  朗宇v2216-800kv搭配ATG加厚版1238浆

大疆30A电调
3s5100花牌电池
狗云台
山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段视频看起来飞得挺正常的,第一段视频明显是动力部分出现故障了,不要把NAZA看的那么弱,900MM轴 ...

2米的大八轴都可以用naza。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段视频看起来飞得挺正常的,第一段视频明显是动力部分出现故障了,不要把NAZA看的那么弱,900MM轴 ...

5。8 g400毫瓦的 动力部分问题? 第二个视屏是比第一个视屏前一天拍的,也就是有问题为嘛不是第一个视频前一天的第二个视屏出现动力故障??!  第二个视频那天也是炸鸡的 看我前一篇帖子就知道 不过是小炸 炸了云台出来的 也就是第二个视屏刚开始还是可以正常的 到后面3四次就不正常了 。。。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山狗严重干扰gps,开了录像干扰更大,不能悬停,姿态也不好,你可以看看开了山狗录像后,led的闪灯情况 ...

你什么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了些什么呀,看上去很乱,还有感觉飞得不是很熟练哟。

对的 新手一个

网友:
感觉楼主的行为严重出现问题,好像不见血不收手似的,昨天已经有很多模友劝告你不要靠得太近,机机还未稳定,技术还是新手,那么急着拍一部现实版血滴子?楼主及你朋友也要保重哦!

网友E:
我挂山狗+APM没发現明显干扰,建议你先拍一些内部装机照片给大家研究一下,还有你做的保护太多,一米高飞行不加保护摔了也不会坏,到真正飞上几十米以上,加什么保护也会摔坏,最后还是那一句,注意安全!

网友:
遥控没设置好吧

网友:
lite第一个电务必小心,航线什么的动作不要太大。等第二个电飞就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挂山狗+APM没发現明显干扰,建议你先拍一些内部装机照片给大家研究一下,还有你做的保护太多,一米高飞行 ...

就这样了

网友:
怎么看都是一坨东西,往天上扔

网友F:
土豪
不过你直接上那么贵的飞机真的好吗?
不如先去弄一架便宜的来飞。

网友E:
我也用过你的ATG加厚桨,平衡性比山寨好但也须要做静平衡,没看见你桨上贴胶布,做了静平衡吗?不然机架震动大影响飞控!还是那一句,你干吗机上包材那麽多,看不清其它细节!说话直接,别见怪!

网友:
大姜的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过你的ATG加厚桨,平衡性比山寨好但也须要做静平衡,没看见你桨上贴胶布,做了静平衡吗?不然机架 ...

噢 没事 现在布线 ATG机架电调真不懂放哪里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过你的ATG加厚桨,平衡性比山寨好但也须要做静平衡,没看见你桨上贴胶布,做了静平衡吗?不然机架 ...

怎么做浆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浆平衡?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槳平衡器,那一边槳比较轻,便贴一些电工胶布加点重量達至平衡!

网友:
包的真厚实  小心电池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槳平衡器,那一边槳比较轻,便贴一些电工胶布加点重量達至平衡!

噢 原来 你的云台和我一样 机架小金刚多少钱?四轴? 用什么动力和动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原来 你的云台和我一样 机架小金刚多少钱?四轴? 用什么动力和动力电

我最近发了两个小金刚的贴,去看看吧!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土豪
不过你直接上那么贵的飞机真的好吗?
不如先去弄一架便宜的来飞。

先上好机是为以后少花钱

网友:
好多线啊,看着线都有个两斤。

网友:
各电子件摆放乱了重新安排下先,裏那么多既不实用也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