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轴焊接技巧

楼主(2014-05-01):
本人焊工实在不精通,真心求教各位高手,六轴六个电调线要怎么完美地焊到一起去啊?大家用的多少瓦的烙铁?我i用60瓦的焊台,开始两根线还可以有光滑的焊点,线多了以后,融化的焊锡不能很好的和先前的焊点很好的寖润,焊点也不光滑,焊了两天都没焊好,求指教!求推荐工具和方法

网友:
视频里焊的也不怎么样,我是用细铜丝先扎起来再用大功率烙铁焊

网友:
线拧的好都不用焊

网友:
如果这个都需要人协助解决只能建议退模!

网友:
按三楼说的做,电烙铁要100w的,助焊剂不可用膏或油之类的、焊膏、油都含酸,要用松香做助焊剂。多练几次就会焊好的。

网友:
60W恒温电烙铁+熔点250度以下的含银焊锡丝

网友A:
液态的助焊剂   恒温936焊台     我觉得焊这个没什么啊

网友:
高纯度用低熔点焊锡很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态的助焊剂   恒温936焊台     我觉得焊这个没什么啊

我用的就是60w恒温焊台,可是焊道后面总感觉焊锡化不开,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焊锡不光滑,有点反白

网友:
線头對头插接后再用細銅絲螺旋紥緊,, 后再上錫....

网友:
直接换60W内热式电烙铁、用马蹄形烙铁头
63%纯度的焊锡丝、松香、然后把线剥一定的长度
都单独的镀上锡、再全部用细小的铜丝绑在一起
然后在全部一起焊接就可以了、我现在用的是内热式35W烙铁

网友:
关键是焊的技巧,你的工具够用了,先用电烙铁头按住焊接的2根线上,用焊锡丝去点电烙铁头,很好焊的,多练级会就觉得简单了

网友:
说点亲身经历吧:
1、烙铁,60w以上的
2、焊锡,用最好的,一卷且用呢,我用sanki的
3、吸水海绵,保证烙铁头是干净的
4、没有焊台就用老虎钳子,固定其中一条线,手拿一条线
5、有时候换电池头,例如T插换XT60,我会在原焊锡上先涂助焊剂,我用goot的

焊接技术重要,原材料和工具也很重要,这些下来不过一两百块钱,且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60w恒温焊台,可是焊道后面总感觉焊锡化不开,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焊锡不光滑,有点反白

...

试试用松香加酒精配置成稀蜂蜜状的助焊剂,在焊之前在线头上先浸上助焊剂,然后再在线头上上好锡,再把中心焊的焊点上也上好锡,最后再把它们焊再一起
    还有就是你的烙铁头,不能用尖头,要用刀头,尖头的热容太小

网友:
焊技在高、60w以下电烙铁、使用含锡低的焊丝、不会焊出光亮悍点的。最好别用焊膏、焊膏有腐蚀性。对你那么昂贵的线路板是没有好外的。如果要用的话一定酒精擦干净,别让以后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