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 d10怎么设置 apm飞控、、、急

楼主(2014-05-01):
542975140    怎么设置 我的控好像刷过固件。。。。。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设置什么?

网友:
搜索吧,n多

楼主:
朋友 我搜了。搜了半个月了 实在找不到 才开口问的。。麻烦教教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什么?

6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6种模式

你遥控选择固定翼模式,然后用曲线混空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6%E0%D0%FD%D2%ED这里面挺全的,都是泡泡大婶的杰作哦

网友:
我只选用 自穩,, 定高 及 定奌(或 HYBRID) 三个模式,, 再用 CHANNEL 7 和 8 设定 一鍵返航 和 自动降落

网友:
看我的帖子 有讲的

网友:
同求解。最好是能有个讲解。找了好久没找到。。。能自稳。定点。gps返航就行。。。飞机装起来到现在还没好好玩过。。。遥控不会设置。几段开关推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