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 DX18发布最新固件

楼主(2014-05-01):
DX9升到1.05
DX18升到1.06
看了下貌似值得升级

网友:
谢谢老金,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
DX7s有希望吗?

网友:
求帮助:我的华科尔D7,遥控器数据恢复出厂数字后。无法对码,我的是6通道接收机。买来第一次对码后设置过固定ID,怎么清除接收机的固定ID,没其他设备

网友:
什么是短路因子?

网友:
请知道的加我QQ.746207085或者微信号K676776190告诉我,谢谢

楼主:
www.spektrumrc.com
登录进去以后,在你注册的遥控器下可以看到升级连接

昨天把9和18都生了,18很顺利,9升到一半貌似”死机“了,关机也没用,参照说明,拔掉电池又升了一次,第二次成功了。9的1.05版本要同时升级语音版本

8和7S暂时没有升级的固件。手里有8和7S的童鞋建议尽量换到9,10,18或者马上要发布的6上来。这些控用的是同一套软件,一个型号升了,其它基本同时也会升。而8和7S看来是走的另一套固件,和新的不兼容,功能也少。感觉地平线今后的固件重点会放在6,9,10,18那条线上

网友:
不错,谢谢老金,顺便想请教一下,DX9的无线教练功能如何使用?因为我还有一台JR DSX9II控

楼主:
没有记错的话,无线教练功能目前只能在dx9、6、18II之间使用

网友:
老金:你好/我昨天在展览会上买了一台Spektrum DX9。他的本机版本是10.1。在 Spektrum的网站上注册以后update升级下载的软件是1.04Beta版本。请教一下怎么能够升级到1.05版本。谢谢

楼主:
1.05版本是在他们网站上获取

登录后 My Account->My Products->(你的DX9)->Download Updates 就会显示

SPEKTRUM™ DX9 AIRWARE™ VERSION 1.05 (18 APRIL 2014)

如果你的控版本比较老(10.1?没有听说过),先升到1.04Beta吧。对了,不会是欧洲版吧?

网友:
我的DX7s看来暂时是没有希望升级了,但用着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05版本是在他们网站上获取

登录后 My Account->My Products->(你的DX9)->Download Updates 就会显示
...

大神 我刚买的DX9 右边的滚轮有时候会抽风是什么原因啊  就是转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手指碰上去就抽风的一样  屏幕上的滑条就上下 乱抽   但是只要转一个 刻度就没问题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早升完了……HOHO
不过也没发现啥新玩意

网友:
已经升级,DX9 语言最新是1.04吧?

我升级后 发现微调 调节,一个方向是没声音的 老金试试看

楼主:
1.04是最新的
没有发现微调单方向无声的问题。不过刚升完级,有些开关的语音播报不正常,少了词。关机再开机以后恢复正常。

网友:
看来要升级控了。。。

网友A:
老金,1.04升1.05功能有什么差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5版本是在他们网站上获取

登录后 My Account->My Products->(你的DX9)->Download Updates 就会显示
...

是US247的版本。还有一事请教。升级的软件下载以后,遥控器现实软件已经损坏。重新下载UpdateMy products 不显示我已经注册的产品。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1.04升1.05功能有什么差别

1.05主要增加了多轴相关的功能,比如飞行模式开关每个位置都可以自定义一个值,然后可以在混控里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US247的版本。还有一事请教。升级的软件下载以后,遥控器现实软件已经损坏。重新下载UpdateMy products ...

软件只有和控的序列号一致才能升级。如果自己的账户下没有注册这个控,那可以添加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在spektrumrc.com网站上Contact Us一栏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填写在线问询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只有和控的序列号一致才能升级。如果自己的账户下没有注册这个控,那可以添加一下。如果有问题,可以 ...

多谢老金。昨天是Spektrum 的网站出了问题。页面上好多提示框和链接不管用了。直到昨天晚上九点钟才恢复。我已经重新下载了并已经安装升级成功了。下载的是1.04Bate安装后升级的版本显示是1.05。

网友:
我也升级了1.05.dx9使用了几个月了总体性能不错.就是我觉得默认的熄火开关操作有点不顺手.我是用双指飞直升机.飞行中要熄火降落用手指去打那个开关感觉离得有远不顺手.升级了1.05研究下重新指定个开关来代替默认的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