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921接收机,闪灯代表什么,求助。

楼主(2014-05-01):
RD921接收机,对拼好了的,有的时候开控,接收机的灯是恒亮的,有的时候缺是闪动的。这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闪动代表接收不到信号,重新拔插电即可,有时是未关控直接换飞机电池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需要按正规程序拔插电源和开关控。

网友B:
闪灯就表示发射机未关闭的情况下,接收机曾经断过电。。。
用来做事故调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