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星6050有高手改无刷成功!

楼主(2014-05-01):
有高人用好赢12a电调改6050无刷成功,具体可到百度贴吧这里查看:http://tieba.baidu.com/p/3014539979
这是给6050改无刷用的好赢电调和某款无刷电机。。

电机和电调的重量。。

电调上接好的用于跟6050主板连接的线。。

在机架上装上无刷电机。。

总体完成。。

改好之后飞机的总重量(包括电池

根据高手测试,改好无刷的6050试飞电池续航比有刷的更久,只是所选的无刷电机性能稍差一些,动力稍弱,其他还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小问题,目前似乎又多了一款无刷机了。。

网友A:
这。。。。好赢飞腾10a更适合吧,内转无刷太重了接着换吧

网友B:
这个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有那么小的内转无刷?

网友C:
太重了吧,带上电池至少72克以上,无刷电机再爆又能如何呢?小弟v977无刷,720尾电机,起飞全重(维修多次)58克, micp无刷,716尾电机(维修多次)起飞重量48克!橙星6050情何以堪!

网友D:
确实有点超重,v977的电调加电机重量也在12克,怎么会超这么多,而且6050跟977的旋翼头和机身整体看起来基本一样,不明白哪里偷重了,难道是新款大舵机重了?

网友:
电池迷你T插,电机直焊,准备工作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吧,带上电池至少72克以上,无刷电机再爆又能如何呢?小弟v977无刷,720尾电机,起飞全重(维修多次 ...

老兄,相信你也有直焊的经验,我的922主尾电机都直焊了,想看看你的直焊完工图,借鉴借鉴,收到直接回复到这里吧,谢谢了。

网友:
兄弟这是以前的cp图片,现在没拍过,尾电机现在也是直焊了,转折腾977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赢飞腾10a更适合吧,内转无刷太重了接着换吧
据他表示选这个内转无刷电机只是测试用,成功的话会换上更好的外传无刷(比如黑金一类的无刷)再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是什么型号的?有那么小的内转无刷?

这个内转无刷才42元一个,据表示内转子比较虚,型号叫1220无刷电机,淘宝42一个,有kv10300和kv14000的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了吧,带上电池至少72克以上,无刷电机再爆又能如何呢?小弟v977无刷,720尾电机,起飞全重(维修多次 ...

没注意看我多加了个不字,写错了,是改好无刷加原厂电池的总重量是62克,有刷是59克,改无刷后只重了3克而已,也不算太重吧,话说我有刷大舵机版的6050加电池也是59克,飞起来动力也很强升力也很足啊,这个无刷的应该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点超重,v977的电调加电机重量也在12克,怎么会超这么多,而且6050跟977的旋翼头和机身整体看起来基 ...

没注意看我多加了个不字,写错了,是改好无刷加原厂电池的总重量是62克,有刷是59克,改无刷后只重了3克而已,也不算太重吧,话说我有刷大舵机版的6050加电池也是59克,飞起来动力也很强升力也很足啊,这个无刷的应该也不差。。

网友D:
如果换上977的电机那就基本跟977一样了,本来两者就特别像,我只对比图片确实看不出旋翼头有什么区别,太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注意看我多加了个不字,写错了,是改好无刷加原厂电池的总重量是62克,有刷是59克,改无刷后只重了3克 ...

原来如此,误会误会!这个重量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上977的电机那就基本跟977一样了,本来两者就特别像,我只对比图片确实看不出旋翼头有什么区别,太像 ...

977和6050这两机的机身构造和所用的配件也基本差不多,不是都有人拿6050的配件来给977用么,不过就是不知道6050能不能装977的无刷电调和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内转无刷才42元一个,据表示内转子比较虚,型号叫1220无刷电机,淘宝42一个,有kv10300和kv14000的可 ...

实践出真知,我原来也找过这个大小的无刷电机。但是一看重量14克就没考虑了。原来才8.5g重。

网友E:
买个BOLT的A120电机          比这个内转子无刷强很多很多很多。。。。( 省去1千3百七十九字)。。。

网友:
请加入小鸡***(监控)流交流点击链接加入群“mcpx ncpx 130x 977”:http://jq.qun.qq.com/cgi-bin/jump?_wv=1027&k=LG7EYp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BOLT的A120电机          比这个内转子无刷强很多很多很多。。。。( 省去1千3百七十九字)。。。

高人刚刚表示已经准备换个类似黑金一类的无刷来改了,期待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