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个百思不得其姐的问题,大伙的履带应该是越跑越松,怎么我的越跑越紧了。。内详

楼主(2014-05-01):
手头这台塑料波箱的KV-1是2012年7月份入的 到现在快两年了 平时也出去跑野 这车一直挺争气 入了将近两年到现在 什么也没坏过 什么也没维护过 挺让人省心的 前段时间隔了一个来月没动吧 有次一看 没想到履带绷得很紧了 以前kv1的履带都会有一定的下垂的 而且我车之前也出现过履带拉伸松动的情况 但是现在反倒紧绷了 卸下履带装上 能差出半块履带的长度 想连接上就得用特别大的力硬连上 但那样诱导轮我轴都往下带了 怕损坏地盘 没办法现在反倒是多加了节履带才能连上 现在履带比初始状态多了一节 也就略松垮了 怕出去跑野掉履带啊。。这能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悬挂一段时间没动 车体升高了一些导致链环长度增加了?百思不得其姐啊……
有图:
刚入手不久和朋友们出去跑野时候的履带状态(不论行进状态还是静止状态 都是会看到履带长度略长的 也是这此后很久的一个状态,能看出履带还有下垂,说明履带长度还略长点呢
这次活动还专门发过帖子 里面有更详细的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795

现在就不用蛮力根本连不上了

这车玩了将近两年,哪也没坏过,也没换过件,一直状态良好,我一直挺满意,就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个问题,蛋疼了哈,求教各位车长这能是哪出了点问题呢?谢各位啦

网友A:
是整体橡胶履带还是一节一节的?
如果是整体橡胶的,时间长了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整体橡胶履带还是一节一节的?
如果是整体橡胶的,时间长了是这样

肯定是一节节的啊 哥们没玩过恒龙16的坦克?没有橡胶履带的呵呵

网友B:
这玩意有没有压带轮? 按说履带松紧是调整压带轮位置啊?

网友:
这个。。。。不好解释。。。

网友:
想姐想得太多了

网友C:
加一节履带就行了,何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节履带就行了,何必纠结

这个倒是真心没有纠结 我已经加了各一节 只是问问大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反常的情况呵呵 想让大伙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总之多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没有压带轮? 按说履带松紧是调整压带轮位置啊?

真车是有 模型这个就是个摆设啊 不能真正调松紧 只能通过加减履带来调整了 就是不知道为啥不松反而紧了。。

网友:
LZ的遭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我的T34经常跑的话,履带就好像被拉长了 下垂很大,都塌在负重轮上了。 如果放一段时间履带又绷紧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热胀冷缩????

网友D:
摇臂的限位磨损有虚位了!所以履带接不上了

网友:
用开水浇一下可能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臂的限位磨损有虚位了!所以履带接不上了

有点明白了 是说负重轮的摇臂位置要比以前高了 导致履带链环的长度其实增加了 也就连不上履带那个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 是说负重轮的摇臂位置要比以前高了 导致履带链环的长度其实增加了 也就连不上履带那个意思? ...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真心没有纠结 我已经加了各一节 只是问问大伙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反常的情况呵呵 想让大伙帮忙分析 ...

塑料的东西本来就不太稳定。换金属的好一些

网友:
楼上的解释应该是对的,负重轮的摆臂虚位造成的

楼主:
最开始还真心考虑过这块的原因 我不玩坦克的时候一般都把电池拆出来 可能没有电池的重量之后 悬挂的弹簧就不会受那么大的压力了 慢慢反弹回去了 加上虚位的原因 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不知道,楼下回答

网友E:
恒龙的几款坦克负重轮和导论或是诱导轮是可以调位置的!你看下是不是不注意调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龙的几款坦克负重轮和导论或是诱导轮是可以调位置的!你看下是不是不注意调了位置!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 那请问KV1是有这个调整功能吗 负重轮就不说了 悬挂在那肯定能动 我当时拆诱导轮和负重轮的时候还真心没发现过能调的痕迹 也就不会有意的调 并且是坦克静置一个来月之后自己出现的这么个情况 谢谢

网友E:
KV我不知道了,没玩过!实在不行就加一节上去算了!省的纠结!
顶楼主!出恒龙虎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6880&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E:
KV我不知道了,没玩过!实在不行就加一节上去算了!省的纠结!
顶楼主!出恒龙虎王http://bbs.5imx.com/bb ...

恩 已经加上去了 上午跑了次野 还不错 等以后多跑跑把履带再抻拉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