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天行者20A可以上4S吗?

楼主(2014-05-01):
各位大侠,请问四轴天行者20A可以上4S电吗?

网友:
应该不能吧...官方指最高3s

网友A:
可以,放心跑,不上6s就行
跑4s跑了几个月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心跑,不上6s就行
跑4s跑了几个月的路过

http://www.myrcmodel.com/index.php?main_page=product_info&products_id=2538

這个真的可上4s ?

网友:
不可以,4s电如果用天行者的话必须的用40A  ubec的

网友:
不排除厂商为了避免低端产品冲击高端销量,标低低端的参数,不过我还是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以前我也是很纠结,天行者40,后面拆了查芯片,发现放心用就对了,20的话应该也一样的

有詳细少少圖片解释一下吗?我都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给你找找,主要是看mos管的耐压,还有就是上4s以后,就别用电调供电了,用单独bec吧(跳掉红线),因 ...

你好,请问一下。我用的天行者40A UEBC的那种支持4S的电调。我APM飞控 用电调电供电。四个电调都插到上面没事吧?还是去掉3个电调的红线。只留一个电调红线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用的天行者40A UEBC的那种支持4S的电调。我APM飞控 用电调电供电。四个电调都插到上 ...

推荐是只用一个电调供电,其他的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是只用一个电调供电,其他的挑掉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有人说试试,我怕,有没有正真试过的。

网友:
行不行呢?!~   很纠结啊~      1147浆带680kv电机~    负重1800克左右~  用  3s 5200电池才飞十二三分钟!!  打算上4s电池~     得换电调~ 经济有点紧张啊~          真心别出事啊!!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三个电调的插头红线区了~   只留一个电调供电是吧~?!    但是那一个供电的电调会不会有影响呢!?   负荷之类的?!             或者直接上4s电池也行吗?!   我这配置不知道这电调允许不!?                 麻烦您了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头我给你找找,主要是看mos管的耐压,还有就是上4s以后,就别用电调供电了,用单独bec吧(跳掉红线),因 ...

行不行呢?!~   很纠结啊~      1147浆带680kv电机~    负重1800克左右~  用  3s 5200电池才飞十二三分钟!!  打算上4s电池~     得换电调~ 经济有点紧张啊~          真心别出事啊!!    你的意思是直接把三个电调的插头红线区了~   只留一个电调供电是吧~?!    但是那一个供电的电调会不会有影响呢!?   负荷之类的?!             或者直接上4s电池也行吗?!   我这配置不知道这电调允许不!?                 麻烦您了哈!!    谢谢!!

网友:
可以用,当时烧不了,也能飞起来,我试过。但可靠性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