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为何要多次插拔电源才能BOOT UP成功?

楼主(2014-05-01):
如题,图传单独供电,OSD由数传线供电。先插图传,然后插动力电。基本上都是要插拔4,5次动力电,图传显示器才能有OSD的BOOT UP,然后才OSD数据显示成功。没正常显示成功的时候就是只有图像。

网友A:
楼主的Minim OSD板子是什么样的,有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Minim OSD板子是什么样的,有图么?

就是这种:

网友A:
哦这个MavlinkOSD啊,我的MWC上也用。我倒是没碰到过没法启动的问题,我图传电动力电共用的,直接一起加电就行了。加电以后如果不成功,板子上有个按钮按一下就能重启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MavlinkOSD啊,我的MWC上也用。我倒是没碰到过没法启动的问题,我图传电动力电共用的,直接一起 ...

就是板子上那唯一的按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MavlinkOSD啊,我的MWC上也用。我倒是没碰到过没法启动的问题,我图传电动力电共用的,直接一起 ...

可以了,谢谢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朋友,非常感谢

不客气,天下模友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