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油门的问题 大家帮帮新人吧 谢谢

楼主(2014-05-01):
我想问问大家 为什么我的APM飞控 油门一解锁 处于ARM位后 发动机就自动旋转了?不过是小油门旋转 把控的油门调制最低仍然在旋转 求指示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解锁后不动遥控几秒钟 遥控就被锁定了 怎么设置 遥控器是天九2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大家帮帮我 让我早点飞翔吧 谢谢

网友A:
你刷的新固件吧。看看贴吧有帖子,可以解除这种状态。这是发动机怠速运行。如果在此状态下,遥控器没有任何操作的话过一会又会自动锁定的。没事。

网友B:
去找到这项参数MOT_SPIN_ARMED 把70改为0

网友:
怠速(idle,又称慢车)运行啊,这个不是错误,就是这么设定的。在怠速模式下有保护时长的,如果超过一段时间没有有效输入就会自动落锁。

网友C:
有怠速比较好,以前用过一个Eagle的飞控,没有掰杆锁,经常误启动……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现象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新固件吧。看看贴吧有帖子,可以解除这种状态。这是发动机怠速运行。如果在此状态下,遥控器没有任何 ...
没有刷哦,不知道,买来就这样的!
是油门全关后,只有一个电机还在旋转,刚启动,没有加油门的时候也是只有一个在转!其他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正常现象没事的

刚解锁,还没有加油门就旋翼正常么,而且只有一个在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怠速比较好,以前用过一个Eagle的飞控,没有掰杆锁,经常误启动……

请问怠速是电调的功能还是飞控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怠速是电调的功能还是飞控的功能?

飞控固件里设定的,设定解锁以后的转速。楼上有位模友已经回啦。我自己用的是MWC,不过道理是一样的。电调的话应该是启动模式的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解锁,还没有加油门就旋翼正常么,而且只有一个在转哦!

只有一个在转么……那就是大事了……你校准一下各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到这项参数MOT_SPIN_ARMED 把70改为0

嗯,好的,谢谢,我找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在转么……那就是大事了……你校准一下各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吧!

校准油门行程不需要飞控吧?可以一个一个校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油门行程不需要飞控吧?可以一个一个校准么?

就是不能带飞控校准的。电调一个一个校准,接在油门通道上。开控,油门推到顶,然后接动力电,电调发出油门高点提示,此时立即流畅地把油门打到底,电调再次发出提示音,就好了。每个电调都要做一遍。虽然有集线器可以一次拖四个同时校准,不过我没试过不好说。

网友E:
請問,APM可以一次過同時校準四隻電調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解锁,还没有加油门就旋翼正常么,而且只有一个在转哦!

就一个电机转?那就不是怠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APM可以一次過同時校準四隻電調嗎?謝謝!

可以的。有教程

网友F:
泡泡老师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有教程

不过我的mp是新版的啊,界面和步骤都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