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250轴距四轴。。。

楼主(2014-05-01):
本人小白,以前玩船手里有个天6控,想入个四轴玩玩。不知道这控合适不合适。为携带方便想入个240到400轴距的。还希望各位老鸟给弄个配置。
顺便问下,谁有240-400轴距的四轴,可以折叠的,教教小弟如何配置。

网友A:
这个控可以玩四轴,我入门时也是这个控。当然了,如果想玩得灵活一点还是上好点的控吧。天6只有一个电位器和一个2段开关,而且舵量行程调节是模拟电位器,不稳定。至于四周配置,小轴距的我么玩过,直接上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可以玩四轴,我入门时也是这个控。当然了,如果想玩得灵活一点还是上好点的控吧。天6只有一个电位器 ...

多谢指导!继续学习。

网友:
XXD 1510 2200kv,5045桨,10A电调,mwc迷你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