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保护

楼主(2014-05-01):
电池是12V    NAZA 主控设置低压报警应该是多少V

网友:
3.8

楼主:
3.8V????A电池会不会报废

网友A:
楼上意思是单片3.8  在naza里设置的话3.8×3=1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意思是单片3.8  在naza里设置的话3.8×3=11.4

学习了 感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