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技术宅:对称双凸和平板翼型的气动差异性是什么?

楼主(2014-05-01):
求教技术宅:
对称双凸
和
平板翼型
的气动
差异性
是什么?
---------------做了一架平板翼型的前拉双翼机,在2级风中无规则运动,完全不象是一个飞机的轨迹!!!以前有下单翼以及凹凸双翼机五级大风飞行的经验,可以比这个好很多。感觉平板翼型根本就不是飞机翼型!!现在想了解一下,对称双气动性能怎么样?猜测这个好像和平板也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只说一点:机翼失速特性。
双凸和平板翼,没有迎角的时候都不产生升力;但迎角大于一定角度时一定是平板的先失速,双凸的则因机翼前沿的半径较大,气流分离较慢而失速点高些
错了请别拍

网友B:
飞行器设计专业的技术宅解析:理论上讲,平板翼型与对称翼型只有在迎角为0度的时候具有相似的升力特性(阻力上,对称翼型要占优,因为对称翼型是流线,而平板翼型不能忽略厚度)。但是一旦有了迎角,对称翼型完爆平板翼型。根据伯努利定理,来流越快压力越小,因此对称翼型在有迎角的情况下上下表面流速差更大,当然升力系数要好于简单的平板翼型。(简单理解:平板翼型主要是通过大迎角工作来偏转气流,以作用在下表面的压力分量作为主升力来源;而对称翼型在迎角来流下具有标准的升力流场,上下表面均有完美的气动力学流场)。

网友B:
其实吧,上文只是铺垫。因为平板即使再垃圾,在当今动力情况下,带有迎角的平板翼型升力也足够了。但为什么“不好飞”,不是升力造成的,而是翼型工作包线。这个在飞机“斜侧飞”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简单说,就是平板翼型在左右来流对称时勉强可用,但一旦来流不是直匀流而是湍流(阵风啦,侧风一类的),平板翼型左右“容差”能力要差很多。

网友C:
平板不能称为翼型。对称双凸翼型和平板一样,在稳定均匀流体中0攻角平飞时不会产生压差升力。到时在有攻角的情况下,平板容易导致气体分离,同时破碎后的湍流很不稳定因而导致飞行姿态恶劣。而双凸翼型则因为翼面曲率过度流畅,因而能较好的疏导气流,气流分离推迟

网友B:
但是平板翼型在某些方面是有优势的:一,来流稳定(比如室内);二,重量轻(毕竟不用做翼肋嘛);三,在有辅助升力面(比如翼刀,扰流板等)的情况下飞行工况可以改善。以上三者加起来所诞生的飞行项目的名称,大家都懂的。这就是为什么平板翼型在这个项目上如此常见,甚至标配。

网友D:
我过去见到有这种说法:对称双凸翼型比不对称双凸翼型,克拉克Y翼型等大多数亚音速常见翼型随迎角增加,升力增加得更多,似乎更适合特技飞行。失速性能我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比赛级和真实机型里面用的对称翼型为了提高临界失速迎角,前缘都变态地厚实、丰满,用18%相对厚度的不少。
至于平板翼型一般航模都是不用作机翼的,3D机和板机用这翼型可以理解为风筝式的升力原理,靠强大的动力和低速来无视失速问题。

网友E:
楼上应该已经都回答得很完美了,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平板的明显的直角转弯,影响了气流环境。

楼主:
果然技术达人多!!

网友F: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