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手请教:naza v1更换电调后剧烈抖动,不能控制

楼主(2014-05-01):
四轴参数:
机架XA650pro,电调铂金30A,电机朗宇X4108S,飞控NAZA V1,遥控是天地飞8X。

情况描述:
四轴原一切正常,为了使用4S电池,把原来的天行者电调更换为铂金。
接好线后查看电机转动方向正确,在调参里做了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感度为默认(更换电调前也是默认)。起飞前做了指南针校准,LED绿灯两次***闪烁后起飞。
起飞后四轴均剧烈抖动,无法操控,连忙收油下来。

电机带桨启动后发现声音很轻,比前面天行者轻的多。
向老手请教!!谢谢!!!

网友A:
电调做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做行程校准了吗
同意楼上的,先校准了再说

同用X4108S+铂金30A,油门到多少的时候抖?还是怠速都抖?

网友B:
軟件電壓要設置成4S
換電調需要重新校準電調的油門曲線,最好軟件裡面也做一下遙控器校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軟件電壓要設置成4S
換電調需要重新校準電調的油門曲線,最好軟件裡面也做一下遙控器校準

感谢以上各位回帖!

电调油门行程已经校准过,调参软件里遥控器已经校准。

一起飞至空中就抖动。
4S电池还没到货,用的是原来的3S。

地面电机启动后怠速运转感觉和天行者不一样,声音很轻,没有抖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虚焊!?

哦,电调信号线和电源线我都焊接延长了。但焊接点都很饱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