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放怎么救?

楼主(2014-05-01):
飞机掉树上,电池一夜过放了,b6平衡充显示 low voltage 低电压,请教电池还有救不?

网友A:
如果有简易充(比如skyrc E3)的话,赶快用简易充先充半小时,然后再用平衡充(亲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简易充(比如skyrc E3)的话,赶快用简易充先充半小时,然后再用平衡充(亲身经验)

网友B:
充电头插上,平衡头插好的电池上,冲几分钟,在换掉

网友C:
3s电池,先用镍氢模式调8s把电压冲到11v左右就可以用li po模式充了

网友:
接万能充或者随便一个手机充电器充就行了!

网友:
可以救的,用其它充电器先把电压充上来,不过就算救回来的话,性能估计也要打折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插上,平衡头插好的电池上,冲几分钟,在换掉

请教平衡头插好的电池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坏的这块电池只插上主线,不插平衡线,将另一块好的电池只插平衡线,不插主线?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头插上,平衡头插好的电池上,冲几分钟,在换掉

这个方法试了,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电池,先用镍氢模式调8s把电压冲到11v左右就可以用li po模式充了

大神,按你讲的方法,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