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4-05-01):
今天装机调试完后准备解锁试飞  解不了锁 第三个灯闪烁  好像是陀螺仪出问题了 自检通不过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祝大家天天爽飞

网友A:
首先飞机放平,上电之后不要动飞机,待自检通过。。。如果还不能通过,极有可能是你飞控校准没有放在飞机上校准,而是把飞控放在桌子上或者地上校准的,重新校准一下OK

网友B:
把兔子放在水平位置上,上电,打一下杆,兔子会叫一下,然后即可自检通过,

如果我还记得没错的话,

再这之前要做好各种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飞机放平,上电之后不要动飞机,待自检通过。。。如果还不能通过,极有可能是你飞控校准没有放在飞机上 ...

等一会在通电又好了现在也发现什么问题了 真奇怪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兔子放在水平位置上,上电,打一下杆,兔子会叫一下,然后即可自检通过,

如果我还记得没错的话,

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