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到手初体验。

楼主(2014-05-01):
三轴云台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拿在手里运转一会儿云台电机就发烫,不知道正常不?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手机预览设置640*480,30帧的话,机子拿在手里,3分钟左右就花屏,退出预览画面重新进入就好了,试了好几次,次次如此,手机app有问题还是中继带宽不够?我只是拿在手里,飞机手机和中继都在一起的啊!如果到外面飞起来不知道会如何,明天试飞下。

网友:
热切关切中,也准备上V+

网友:
图传距离试下,我用640*480 30贞,40、50米就断信号。现在装了个SMA口,改天装个天线再看下,要还断得返厂了

楼主:
刚才到小区广场试了下,问题很明显,640*480.30帧根本无法使用,1必然花屏,不花屏的时候画面明显延迟,基本无法使用。改为15帧就正常了!看来大疆要尽快修正这个问题了!

网友:
亏了我果断上3d套装啊!

网友:
关注中,期待后续报道

网友:
可能手機問題, 自用了4核高階後. 晝面流暢

网友:
我的图传也是这样稍微遮挡就几颗小树木和路灯图传信号就断了,高15M远50M,请DJI帮帮忙~~~~飞机才买了半个月飞了4次

网友:
Lz的机子续航有多久?我的飞了10分钟左右就开始报警了…不能号称能25分么? 云台确实蛮稳的..新手欢迎交流,51瞎鸡8乱拍

网友A:
第一次飞不到150米就失控,这次能飞到300+了…还是和官方声称的有差距

网友:
云台同样会发烫~应该正常…只要是户外飞应该可以正常散热,别放在箱子里同步…

网友:
云台做的相当漂亮,DIY神马的最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飞不到150米就失控,这次能飞到300+了…还是和官方声称的有差距

你飞300米是640*480*30帧么?今天跑到乡下玩,30帧的话,10秒内必然花屏,根本没法飞。只能用15帧,15帧飞了快400米远,高度50多米,都还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300米是640*480*30帧么?今天跑到乡下玩,30帧的话,10秒内必然花屏,根本没法飞。只能用15帧,15帧 ...

设置的15帧…无花屏

网友:
要入V+的先缓缓,别等买再返厂,不见得比后买要快到哪

网友B:
vision升级固件需要在app里设定640*480 15fps的预览画质,这个也跟您使用的手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ion升级固件需要在app里设定640*480 15fps的预览画质,这个也跟您使用的手机有关系、

我已经购买了v+,不是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购买了v+,不是v

您使用的手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