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EFL 电调烧掉,损失电池!!

楼主(2014-05-01):
今天外场准备飞500,插电后自检正常,然后准备调机。调着调着,电池冒烟了。。。赶紧拔掉。

去量了下电池,2个电芯挂了,刚开始以为电池问题。
于是换了块电池,插上后。
火花四溅啊!

手被火花熏黑,这个是洗过了,还是有点黑。指尖部分
被烧的有点痛了。。

买了半年不到的飞机,先是500MX空中爆轴承,现在是70A电调烧掉。还好不是空中,要是空中烧的话,
估计整机都烧没了。。

T头这边都烧黑了。。

现在不敢接电了。。
请亚托厂家回复。。。
电调无缘无故就烧了。。
之前好像也有几起无故烧电调的情况。

哎。。。郁闷,一个电都没飞,反而烧了个电池,烧了个电调,手也烧了。

网友:
这事谁遇到都郁闷的。。。

网友A:
70a还用t啊,该换咯

网友:
吸取教训啊!

网友B:
烧完第一块电池没排除故障就又上电

网友:
500以上还是用XT60以及更好的插头稳当些吧!

网友:
哥哥呀这级别的飞机别用T插了   不用大香蕉头最少也得TX60啊

网友C:
跟插头有关系么?

网友:
今天飞 因k8  空中发神经   导致炸鸡  损失斜盘舵机 和大桨   主轴

网友D:
对啊,跟插头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跟插头有什么关系

楼主已经算是走运了~相信因为调机过程中亚拓70A电调突然噼里啪啦一阵烧掉了亚拓500机上的所有电子装备~加接收机~全部失效~有人说因为电调高压了所以会导致烧毁电子原件~本人还用的XT60接头~实在太杯具了~郁闷了好久~

网友:
跟插头绝对没有关系~只能是电调突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a还用t啊,该换咯

至今飞了很多起落,T插70A没问题的。即使换XT150,还是一样烧起来。。。

网友:
亚拓不给说法以后还真不敢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插头有关系么?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接头处必然有电阻,好的接头有更小的电阻可以使接头处发热量变小

网友:
这电阻一直在,但不至于把插头烧了,看样子像是短路的结果。

网友:
我2台500都是T插也没见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完第一块电池没排除故障就又上电

因为一直在调机的,忽然电池冒烟,拔掉后以为是电池的问题,
然后换一个电,还没插上,电池和电调插头一碰就火花四溅,手瞬间烧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啥电调
亚托70a

网友G:
亚拓70A电调还是不太理想~现在换铂金80A

网友H:
我的700尾轴在普通模式下曾飞断过,人家却怪我没有升级黑款尾轴,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解释!

网友I:
oh my gold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J:
跟插头没有半毛钱关系,大把高手用T插。

网友K:
跟插头没关系,T插,XT60我都用过,没事的,只要用了好的T插,700也一样飞。再说插头再不济也不至于接电就烧啊,呵呵~
看样子貌似哪里突然短路烧掉了~

网友L:
电池过放了,接触不良,才会起火花、高温、冒烟
详细检查所有的地方,看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当然还有电调!

网友M:
楼主幸运,空中烧的话损失会大的多。
和T插没关系,插头过载的通常现象是插头融化。

网友E:
坐等亚拓官方回复

网友N:
舵机没事,运气不错

网友O(2014-06-09):
等毛线,自己换个好的电调!

网友P:
可能是电调瓜了

网友Q:
与插头没关系,应该是电机或电调出问题。

网友R:
450都不用T插的飘过
T插打火严重啊,用xt60吧,我的500都是用的xt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