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个配置但现在纠结在电机上

楼主(2014-05-01):
桨1147
电池3S或4S5200ma电池
飞控APM
机架450
电调,天行者40A-UBEC版

电机 看了几个
恒力4220-KV880(1147)137.5
XXDA2212-KV900(1047`1147)39.51
Happymodel3508-KV700 (1147·1238)160
朗宇X2216 - KV880(1147)97
朗宇V2216 - KV900125
朗宇V2216120
开始纠结 用哪个电机了,这几个电机差价也比较大

请大神门给推荐下 最好能说明下为什么推荐这个电机

说明一下 目前打算用3S电池,以后可能会升为4S电池

楼主:
X2212有哪些有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2212有哪些有点呢

比2216省电。拉力450完全够用!

网友A:
你预计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预计的起飞重量是多少?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想的是配出来 是多少就是多少了,

你给推荐个,飞的时间长的 APM飞控 3S电池 450轴距的配置

网友:
用v2216kv900的吧足可以代替大疆450动力的

网友:
朗宇X2216 - KV880  1045

网友B:
朗宇X2216吧,12的能飞,但是后面想加点东西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X2216吧,12的能飞,但是后面想加点东西就难了。

后面想加点什么就难了中什么意思,我看V2216在3S下的的拉力不错  1147桨下不知道V2216可以用4S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想加点什么就难了中什么意思,我看V2216在3S下的的拉力不错  1147桨下不知道V2216可以用4S电池吗?
...

意思是说如果将来考虑挂个狗+云台的话,12可能会比较吃力了。 V2216官网上说支持3S,没说支持4S,但是我看论坛里好像有些模友在用4S也没事,能不能上4S我想主要还是看电调。4S的话可以上1238桨了。不过450的机架,呵呵,会不会打桨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如果将来考虑挂个狗+云台的话,12可能会比较吃力了。 V2216官网上说支持3S,没说支持4S,但是我 ...

嗯 明白了。不用V2216了 经群里推荐 用那个3508电机了,450机架 我用1147桨,以后如果用1238桨的话 我会升级机架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封帖

网友:
,垃圾配置,不过还是回复你,电机直接上2216或2814,牌子嘛,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