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桨这样了能怎么处理继续用?

楼主(2014-05-01):
新手学吊机,摔来摔去,桨的内圆就花了,然后有时加大油门就会从桨保护器脱下来,朗宇外2206的桨保护器又不能换。

网友A:
扩孔,留着以后穿桨夹里用把……话说你这是要油门推的多狠才能把这个从桨保上甩下来啊……

网友B:
用啥保护器啊,桨都成这了还不悔悟啊!直接桨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孔,留着以后穿桨夹里用把……话说你这是要油门推的多狠才能把这个从桨保上甩下来啊……

不是推油狠呀,电机端的那个小台阶也有些斜口了。

网友C:
我的乖乖你是怎么整的怎么能整这样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啥保护器啊,桨都成这了还不悔悟啊!直接桨夹!!!

朗宇外转2206电机,桨保护器是和电机一体的,现在飞远一些都要换没摔的桨。

网友D:
用桨夹吧,桨保护器这玩意真的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乖乖你是怎么整的怎么能整这样出来啊

摔的呀?一般摔了桨就从保护器滑下来,滑多几次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桨夹吧,桨保护器这玩意真的很不靠谱。

换桨夹就得换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摔的呀?一般摔了桨就从保护器滑下来,滑多几次就成这样了。

换浆吧这种浆不贵呵呵

网友E:
用热熔胶把那个铝环粘到桨上就行了。桨坏了就加热一下就能取下来换到新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浆吧这种浆不贵呵呵

嗯,挑了2元的买,但是没断就换,有些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热熔胶把那个铝环粘到桨上就行了。桨坏了就加热一下就能取下来换到新桨上去。

没有铝环呀,有铝环估计就安全多了,刚买到质量较好的O型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铝环呀,有铝环估计就安全多了,刚买到质量较好的O型圈。

不是有个铝环先装到桨上。然后再用O形圈把桨装到电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个铝环先装到桨上。然后再用O形圈把桨装到电机上吗?

不是的,桨的内孔刚好套在桨保护器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桨的内孔刚好套在桨保护器上的。

那跟我那个不一样。

网友:
扩孔然后加桨垫能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外转2206电机,桨保护器是和电机一体的,现在飞远一些都要换没摔的桨。

装***,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