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皮传450,急推油门(对尾)尾向右摆一下再回中锁尾,请教大神

楼主(2014-05-01):
急推油门(对尾)尾向右摆一下再回中锁尾,请教大神。
飞机配置:三轴 K8 ,电机6S 460,电调铂金40A,锁尾是神舵515,尾波是冰人双推!
正常油門:L :0 M :60% H :100%
正常螺距:-L :-20 M :+50% H :+100%
K8里面大油门行程设了10度。
锁尾感度:75

网友:
补偿反了

楼主:
请问那里设反了,麻烦指明一下。

网友A:
本身皮传的就要比轴传的锁尾就差点~  在地面吧油门锁定~推油门的时候看看尾巴的滑块有没有往左移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用K8的话是不是接收上油门通道直接接到电调上去了?(上次看K8的接线说明好像这样说的)
我一直只用3GX,在3GX上油门要经过3GX后才接到电调上去的。
为的就是检测油门变化,给尾舵一个补偿。
这个在3GX上叫综合螺距尾舵预补偿。

网友:
补偿反了就狂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用K8的话是不是接收上油门通道直接接到电调上去了?(上次看K8的接线说明好像这样说的)
我 ...

K8 直接电调到接收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正螺距没有?

网友:
补偿就是推油门的一瞬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8 直接电调到接收机

如果K8是电调直接接到接收上发生这种情况就很好理解了。
对比一下3GX的工作模式
3GX:3GX感应到油门加大了,在大浆转速提高的同时,给尾舵一个补偿值,防止尾巴向右摆。
K8:由于不能检测油门变化,需要在尾巴已经右摆了之后才能给尾舵一个补偿,让尾巴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觉得K8不至于不去检测油门吧?应该也可以将电调和接收的油门通道都接到K8上面去吧?

网友:
只要3D尾不摆就ok

网友:
12樓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K8是电调直接接到接收上发生这种情况就很好理解了。
对比一下3GX的工作模式
3GX:3GX感应到油门加 ...

会有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皮传的就要比轴传的锁尾就差点~  在地面吧油门锁定~推油门的时候看看尾巴的滑块有没有往左移

如果有向左移动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就是尾桨0度的问题,带点角度好,简单说就是滑块靠近尾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