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电调过热的问题

楼主(2014-05-01):
我的电调是装在中心板里面的,通风不是很好~我想问一下如果电调过热,会发生什么情况吖?
电机
会停止工作?

网友A:
嘿嘿,会肯德基

网友B:
好盈会降低功率…基本都是炸鸡

网友C:
电调过热会启动保护然后降功率或者断油……想效率高不发热就用开关稳压的吧,质量好的开关稳压纹波也很小,注意屏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