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就真的买不到吗?

楼主(2014-05-01):
零度S4V1的这个LED信号灯就买不到吗? 找了几天了没找到。。。零度都不卖配件的吗?   有谁知道的帮我指点一下在哪里能卖到

网友:
搜六角 led就有了啊,我随便一试就很多,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led 六角 铝基

网友:
到处都是呀 LED灯珠

网友:
搜RGB LED或全彩LED,大把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
直接淘宝搜索关键字三色LED灯珠、出来一大堆
价格有贵有便宜、看你要什么价位的、还有就是可以带不带铝基板什么的

网友:
长城照明

网友A:
宝上有的,地址就不发了避免被和谐了。如果只是灯珠坏了你买个灯珠回来换上就好,要不你就把基板一起买回来或是让店家帮你焊好了,加上运费总体造价不会超过20。再或者你问问有没有炸鸡的一般这东西很难坏的,把这部件转让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上有的,地址就不发了避免被和谐了。如果只是灯珠坏了你买个灯珠回来换上就好,要不你就把基板一起买回来 ...

这只是看到的一家,很多家有卖的,你自己多逛逛能淘到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上有的,地址就不发了避免被和谐了。如果只是灯珠坏了你买个灯珠回来换上就好,要不你就把基板一起买回来 ...

卖家告诉我说这中灯不能把正极焊在一起   是灯有区别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告诉我说这中灯不能把正极焊在一起   是灯有区别还是什么

你看没看过两色的发光二极管,普通的是两脚,它是三个脚,这个和那个相同的道理,发光需要不同的针脚连接不同的信号线的。你的那个反正也坏了,你可以先拍照然后拆开看看线的连接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