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690四轴,重量貌似大了,欢迎拍砖

楼主(2014-05-01):
配置: 1 兔2+GPS+好淫铂金30A+朗宇4108S 380KV+155木浆
         2 20*20*1mm铝方管+自制中心板+分电板+三色灯带+高脚架
         3 空机1680g+6S5000电池880g=2500g
         4 可折叠

求:悬停时间及改进方案

上图

网友A:
不重,我的650都1375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我的650都1375g了

大哥,我的是1680g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的是1680g呀

铝管这个重量差不多了,全碳纤的话价钱要上去很多,也就少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管这个重量差不多了,全碳纤的话价钱要上去很多,也就少200g

给点建议呗

网友A:
图全挂了。。。

什么电池这么重?

刚刚找电池看到的,ZIPPY Flightmax 5000mAh 6S1P 20C  754g,轻了1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全挂了。。。

什么电池这么重?

我这能看见图。自组的6S5000 40C电池

网友B:

晕!我加电池和你一样重!看我之前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我加电池和你一样重!看我之前的贴

你是在表扬我做得好吗?我可是20*20*1的管+2mm玻纤

网友:
顶一个,好手艺

楼主:
谢顶(不是光头那种哈),再来点建议吧

楼主: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鸡鸡的动力还是要用大米换的

网友C:
这重量主要是材料重  还有线也太乱了吧 电池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重量主要是材料重  还有线也太乱了吧 电池放哪

我觉着这铝管布线就是不方便,电调电源线不好走啊。瞅见两根黄色管没,挂载管,就放那上面

网友D:
这么多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插头??????

准备上高亮灯及一些附件

网友:
手工非常棒!铝方管钻了这么多洞可以减轻些重量,整体看起来效果不错.期待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能看见图。自组的6S5000 40C电池

我也自组了一块4S 5000MAH 50C的,525g,组6S应该不会超过800克

这么多XT60完全没必要吧,直接焊分线板上不行吗?

电机座很厚实,不知道电机直接装铝管上行不行

我用公式算了下,2.5KG、桨效8G/W、6S 5000MAH电池能悬停15分钟以上

网友:
用0.8壁厚的铝合金方管,电机直接固定在方管上,可以省了管夹和电极板的重量。方管和中心板连接也一样可以省掉管夹。

网友:
XT60 去掉吧, 直接焊死, 4轴线不多, 分线板 都可以省去,直接 焊接到一起 热缩套 有能省下 10克。

1MM 的 铝 确实会软, 电机下的铜柱 是有必要的,但是 不用铜柱,用 5*3 的碳管 截断 当套 上下穿心螺丝固定, 8个铜柱 又可以省10克不只, 鸡鸡减负是个 大工程,能省就省。

香蕉插等 一律取消,除了 电池接头,其它一律 焊死。 会减少 炸鸡几率 还能减重。

还有 铝管,电线完全可以里面穿,会美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自组了一块4S 5000MAH 50C的,525g,组6S应该不会超过800克

这么多XT60完全没必要吧,直接焊分线板 ...

直接上铝管电机安装尺寸有些大,只能上2眼,我觉得不够稳

楼主:
谢谢大湿们建议,我再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和lz配置一样,我的电机5分钟下来发烫严重60度左右。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