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加油十字盘右倾!收油又回平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5-01):
有2架scp一架换了1.39元的n40电机爽飞中。2电休息时玩另一个加电对频后推油就右倾。拿手里推油发现随着油门增加十字盘向右倾。收油后又慢慢回平了。是怎么了?

网友:
把左右舵机换换位置做下初步的排除,没视频确实不好判断。

网友:
排查震动试试

网友A:
我的mini cp也是跟你SCP一样的状况,一推油门右边那个舵机就不断的往下拉,飞行时会不断的往右边***偏移,收油就回平,用了各种方法调试都没有作用,通过打微调会有一点改善,但不能完全消除,怀疑可能是主板的接受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 cp也是跟你SCP一样的状况,一推油门右边那个舵机就不断的往下拉,飞行时会不断的往右边***偏移, ...

看看舵机微调选项里面,有没有设置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舵机微调选项里面,有没有设置过。

哦,请问在哪里看舵机微调选项?控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请问在哪里看舵机微调选项?控里吗?

是的,控里面。我的控是Devo10刷了万能固件的。微调设置了数值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只是个人经验哦,不代表全部)。原厂的菜单什么样子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控里面。我的控是Devo10刷了万能固件的。微调设置了数值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只是个人经验哦 ...

哦,谢谢了,有时间我试试吧。。

网友:
估計是震蕩做成的,試下排震或接受機那棵逆時針調一點,看看能否解決,不要調得太多,不然就會像喝醉了一樣東歪西倒的,原全不能飛起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要使用微调往反方向打(注意)直至舵机不走就可以了!然后打副翼,让十字盘回中,看看舵机还会不会走!

网友:
正常, 我的也是这样, 拔掉电机也一样. 个人感觉是推油门之后3个舵机会解锁, 所以有一个会稍微抬起来. v120d02s舵机也是这样, 油门最低的时候3个舵机会跳一下, 锁定在一个固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