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 共用一张卡 共用驱动 是否可以 分别控制数控铣 和 数控车?

楼主(2014-05-01):
mach3 里面 可以把车和铣的 几个轴定义到同一个接线端上面(比如吧铣床的x和车的x定义成相同口 铣床的y和车的z定义相同口) 这样车和铣可以共用同一台电脑 共用驱动 共用一张接口卡 通过选择开关可以切换驱动的输出是接通到车床的步进还是到铣床的步进 (当然车铣床不是同时使用)
不知道维宏卡 里面是否也可以这么定义 使得车铣共用一台电脑 共用驱动 共用一块维宏卡(车铣床不是同时使用)?

usbcnc呢?

楼主:
目前在改数控铣 打算用这个办法 利用现有的 驱动和接口板 电源 做个车铣床的一拖二(非同时使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和传统的显示器切换器的愿意一样呀,就是这样真的很方便吗?误操作引发的事情更多,特别是做事一忙起来,就有切换错的时候,没准就撞设备了。当然自己玩点小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和传统的显示器切换器的愿意一样呀,就是这样真的很方便吗?误操作引发的事情更多,特别是做事 ...

我只是做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没有两台设备同时启动的机会 现在的车铣床就是共用一个变频器的 当中通过一个开关切换的

都有限位的情况下也会误操作? mach3 车床铣床是两个不同软件的 进去后界面也是不同的 应该不会误操作

现在的问题是 维宏卡和usbcnc是否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拖二呢? 有经验的一起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