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升级JR的Xg14或者FUTABA的14sg二选一 求建议

楼主(2014-05-01):
如标题,飞固定翼
滑翔机
,有动力的也有无动力的,可能以后会玩玩DLG 求推荐,非常感谢!
看中XG14的cnc加工的金属摇杆底座和全轴承,但也不完美,报警无震动提醒功能-_-求建议~

楼主:
非常感谢,1比1了 各位大神能多说几句建议吗?谢谢

网友A:
jr和futaba的控我都用过,现在我用的14SG,个人感觉飞固定翼为主的话,futaba会方便些,各个通道的开关可以自定义

网友B:
选择FUTABA吧,不会后悔的

网友C:
我自己是14sg.可以自定义通道。调整也很细(简单说)很麻烦。哈哈,当然你理解了的话就很容易-----PS:接收机相对JR偏大,但是也都能放,木有高度回传
JR xg14(我自己喜欢xg11的造型,哈哈,也曾经拥有过)dlg群里很多人用JR控,但是失控的也不少411bl接收机,611bl都有失控,当然也不能说是JR问题,可是相比futaba,可靠性反而低些。
可是高度回传,以及接收体积小,使得在DLG机身布线非常方便。

楼主:
感谢回复~看中XG14的cnc加工的金属摇杆底座和全轴承,但也不完美,报警无震动提醒功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