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数传通过otg连接手机情况

楼主(2014-05-01):
我买的ai世纪的数传,自己不小心,将数传的mico usb给掰开了,没办法,只能自己接线了。于是用一根4pin的线与数传连接,再与usb头连接。我的接线顺序是这样的:数传5v、nc、rx、tx、ng,分别对应usb的5v、空、d-、d+、负。

接上后,发现数传绿灯常亮,红灯与四轴上的数传同频率闪烁。

但是手机打开mp后,点击链接,总是提示无法链接。在参数界面选择tcp、dcp都不管用。请问我该如何设定?

还有,我在手机的mp端看不到地图,即使我已经下载了google地图和google服务包。请教各位了!

楼主:

我买的ai世纪的数传,自己不小心,将数传的mico usb给掰开了,没办法,只能自己接线了。于是用一根4pin的线与数传连接,再与usb头连接。我的接线顺序是这样的:数传5v、nc、rx、tx、ng,分别对应usb的5v、空、d-、d+、负。

接上后,发现数传绿灯常亮,红灯与四轴上的数传同频率闪烁。

但是手机打开mp后,点击链接,总是提示无法链接。在参数界面选择tcp、dcp都不管用。请问我该如何设定?

还有,我在手机的mp端看不到地图,即使我已经下载了google地图和google服务包。请教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USB模式吧

网友A:
想说一句,别逗自己了!不是这么玩的!你这样接还要加一个usb转TTL芯片

网友B: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要么按楼上说的加个串口转USB,要么按我发的帖子转个蓝牙,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说一句,别逗自己了!不是这么玩的!你这样接还要加一个usb转TTL芯片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肯定是不行的,要么按楼上说的加个串口转USB,要么按我发的帖子转个蓝牙,更方便

接蓝牙?介绍一下吧。正好有个蓝牙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