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过热(5.3更新)

楼主(2014-05-01):
F3A只飞航线,半油飞行,好盈天行者SkyWalker-80A电调,6S 3300 25C格式电池,双天4250电机 KV760,  14*7桨, 起飞重量2公斤左右,这两天天气热了5分仲左右飞下来电调烫手,电机温度还好,本来电调是配大点的,高手帮分析下,是电调的原因还是搭配有问题?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要么换12寸的桨,要么换KV510的电机用14寸桨,主要区别在哪,是不是小桨转速高速度快?(5.3更新,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下,想以后这个配置用在40级轻木上的)
今天3-4级风,试了13寸桨,由于大部分时间要大油飞,下来也烫,估计12寸桨也好不到哪去,肿么办???

电调位置

电调位置

开了导流槽

开了导流槽

盖上仓盖的样子

盖上仓盖的样子

楼主:
电调的胶皮都热卷了,还好没出事,这电调还能用吗

网友A:
确认功率没问题就是散热条件不好嘛.
这么大功率的得放到风能呼呼刮到的地方

网友A:
塑料皮掉了正好贴个散热片,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功率没问题就是散热条件不好嘛.
这么大功率的得放到风能呼呼刮到的地方

开始我也以为是不通风,后来把泡沫挖开了一条通道,通风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想来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皮掉了正好贴个散热片,效果更好

胶皮都热缩了,刚下来的时候很烫的,白色的钢片就是散热片嘛,我担心会出问题

网友B:
量一量最大電流是多少,這電調支持 6S嗎?

网友C:
楼主,我想说这电机配这尺寸的桨是适合4S电压用的!严重超载了啊,100A电调都未必够。
4250配14*7桨,适合6S电压的KV是51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皮都热缩了,刚下来的时候很烫的,白色的钢片就是散热片嘛,我担心会出问题

从安装位置看明显通风条件不好嘛.
这个小散热片效率太低,用带胶的硅脂贴个显卡散热片什么的就牛B了.要注意散热片开槽的方向和风的方向一致.
楼上都说过载了,必须得超频使用了,看看涵道电调,都放在电机前面,那才叫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量最大電流是多少,這電調支持 6S嗎?

支持的,手上没设备最大电流没法量,4250的最大电流也大不到哪去吧,它一般是配60A的电调就可以的,80A的电调热成这样有点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说这电机配这尺寸的桨是适合4S电压用的!严重超载了啊,100A电调都未必够。
4250配14*7桨,适合 ...

你的意思是要用大一号的桨压转速是吗,多大合适

网友B:
多大電流,要從實際看,那要看配多大的槳,還要看BEC輸出的電流,足夠供給所有舵機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電流,要從實際看,那要看配多大的槳,還要看BEC輸出的電流,足夠供給所有舵機用嗎?

5V 4A,4个舵机,应该够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用大一号的桨压转速是吗,多大合适

晕死,都过载了还换大桨.
要换小桨.
没桨空转的时候转速最高,但电流最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要用大一号的桨压转速是吗,多大合适

这电机本来就适合14*7桨的,缩小桨的尺寸我不了解。最合适的方法应该是降到4S电压使用,电流大概70-80A
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池,试试用12*6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都过载了还换大桨.
要换小桨.
没桨空转的时候转速最高,但电流最小.

呵呵一下没想明白过来,高KV要用小桨,多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本来就适合14*7桨的,缩小桨的尺寸我不了解。最合适的方法应该是降到4S电压使用,电流大概70-80A
...

我有4S的电,动力比6S会差很多,还有用小桨转速要比大桨高很多吧,6S用小桨动力是不是也会差,手上没这么多桨来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4S的电,动力比6S会差很多,还有用小桨转速要比大桨高很多吧,6S用小桨动力是不是也会差,手上没这么 ...

那就用标准配置啊,如果嫌动力小,只能冒险超频或换更大的动力套件了.
看你描述似乎电机还挺得住,这配置合不合理我就没研究了,我用的最高端的电机才山寨的2814,哈哈.

网友B:
如果有4A電流應該足夠,不過一定有問題發生,正常的不會這麼熱,你應找出問題所在,不要不理問題再飛,要注意安全才玩得開心,我都是那句話,先量一下電流,電調發高熱不外是幾個原因,如8樓所說" 超载 " (包括電機有問題或是用了過大的槳,電壓過高,所以電流大因而發高熱)另外是BEC過載所以產生高溫,最後是電調本身有問題,一步步檢查,一定可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标准配置啊,如果嫌动力小,只能冒险超频或换更大的动力套件了.
看你描述似乎电机还挺得住,这配置合 ...

那下次我要很注意电机了,今天注意力都在电调上,电机只摸了下好像不是很烫,这飞机本来标准起飞重量只有1.6公斤,被我整成超人了再升级不现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4A電流應該足夠,不過一定有問題發生,正常的不會這麼熱,你應找出問題所在,不要不理問題再飛,要注意安 ...

嗯就是不知道原因,下次换小桨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下次我要很注意电机了,今天注意力都在电调上,电机只摸了下好像不是很烫,这飞机本来标准起飞重量只有 ...

电机通风条件好啊,电调换个大散热器(不是片),加上好的通风,功率翻倍也不是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通风条件好啊,电调换个大散热器(不是片),加上好的通风,功率翻倍也不是问题,哈哈.

烫肯定是有问题了,搭配适当的话飞下来应该是温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肯定是有问题了,搭配适当的话飞下来应该是温才对的

完全正確!!

网友D:
糊思乱想没有数据依据都没用,,,http://www.ecalc.ch/motorcalc.php?ecalc&lang=cn   用这软件算一下,用啥桨,啥电池,配多大电调,甚至电机会有多少温度都有了~~~~

网友E:
这机 4S 电  就好了 电调 放到 电机下面  通风良好  飞机约重耗能越大  反倒没乐趣了

网友:
搭配不合理,你那个电机是4s下 配14X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 4S 电  就好了 电调 放到 电机下面  通风良好  飞机约重耗能越大  反倒没乐趣了

放到电机下重心调不好了,放到后面主要是平衡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糊思乱想没有数据依据都没用,,,http://www.ecalc.ch/motorcalc.php?ecalc&lang=cn   用这软件算一下,用 ...

这个软件没装,觉得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 4S 电  就好了 电调 放到 电机下面  通风良好  飞机约重耗能越大  反倒没乐趣了

我们这边风大,重点反而好飞呀

网友F:
闷在泡沫里就是不到额定电流 电调也会发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闷在泡沫里就是不到额定电流 电调也会发烫厉害~~

电机和电调其实是在一个通风系统里面的,机头电机进气通过电调这个通道从机腹下流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没装,觉得太麻烦了

在线计算的,比你到处问准确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计算的,比你到处问准确得多

好的,我试试,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