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1.20或0.60引擎?

楼主(2014-05-01):
我在雷虎官网上看到了两个启动器No.2674和No.2675
No.2674特性 適用於啟動.60 及以下引擎.
No.2675特性 適用於啟動1.20 及以下引擎.

我不明白什么是0.60或者1.20数字的含义

网友A:
0.60 指得就是60级发动机了。1.20就是120级的发动机。
记得这个是排气量,单位是英制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0 指得就是60级发动机了。1.20就是120级的发动机。
记得这个是排气量,单位是英制单位

多谢

网友B:
To syzchinese :

关键的精髓已经由 biomac 先生提出来了。感谢Biomac先生

No.2674 为 直升机用 H.D 90 型起动器,12V(红)
适用于启动0.60  及以下引擎,也就是可启动60级以下引擎

No.2675 为 直升机用 H.D 180 型起动器,12V(红)
适用于启动1.20  及以下引擎,也就是可启动120级以下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syzchinese :

关键的精髓已经由 biomac 先生提出来了。感谢Biomac先生

嗯,是的。感谢回复。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