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自激震荡极其厉害,为什么啊?

楼主(2014-05-01):
山寨450机架
eagle X6飞控
四合一电调
DUPU
电池
XXD2218
原来飞的蛮好的 就是把飞控放到上面以后就成这个德行了, 怎么调都不行,感度已经放到最低了。

网友A:
你是吧+模式当做x了吧

网友B:
你改变了飞控的位置,这样当飞机姿态改变后飞控检测到的姿态变化值也不一样了,增益过高就导致自激

网友C:
P偏大、D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吧+模式当做x了吧
此为正解

网友E:
哈哈,我的还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