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改装HL亨氏虎王还是不如田宫的

楼主(2014-05-01):
顶级改装是指重金属版加换双流,伟恒声组,底盘加固结构件,扭杆悬挂,伸缩炮,全车轴承,无限滑环这些合起来也得3000多吧。
田的虎王这些功能基本都有也才4000,而且还是金属底盘。虽然没有双流,但多级减速。所以我还是觉得田的效费比好些。一家之言哦~

网友:
有道理 不过可能十个恒龙的有六七个也就是一般玩玩 能改到你说的那个地步的 估计一般也就入田了

网友A:
HL 底盘不行,即使是改装,精度没保障,直接影响运行。上盖还是可以的,就是塑料太垃圾

田宫最大的优势是精度高,电路,动力好,运行顺畅,至于那个金属底盘嘛,太差劲了,饭盒水平

英国站金属扭杆底盘加HL 上盖是最便宜的,那个底盘比田宫的饭盒好多了

网友B:
如果想享受改装的乐趣,当然选HL,一步步升级可谓随心所欲~老田的一次性投入那么大,还真舍不得大刀阔斧……

网友:
看你追求的什么了,要感受改装的乐趣,当然hl,如果想精度高,折腾小,还是老田吧

网友:
有时候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就算是重金属版本又怎样,方方面面差很多

网友:
自己测绘,自己造就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享受改装的乐趣,当然选HL,一步步升级可谓随心所欲~老田的一次性投入那么大,还真舍不得大刀阔斧… ...

顶兄弟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 底盘不行,即使是改装,精度没保障,直接影响运行。上盖还是可以的,就是塑料太垃圾

田宫最大的优势 ...

英国站有“虎王”的金属扭杆底盘吗?可以PM个连接吗?

网友B:
哇咔咔咔咔,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咔咔咔咔,多谢多谢!

网友:
顶楼主!出恒龙虎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688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享受改装的乐趣,当然选HL,一步步升级可谓随心所欲~老田的一次性投入那么大,还真舍不得大刀阔斧… ...

田宫要看型号了,公认好的也就那几个

HL 底盘改装我感觉绝对没乐趣吧?,路轮歪来歪去。田宫的底盘,还可以改改,尤其是钢片扭杆那几个,必改悬挂。

网友:
没啥可比性 差价在那摆着呢 有句俗话说钱多买的不一定是好货 不过钱少肯定买不到好货。。。。

网友:
买了恒龙虎王的来了!

网友C:
听说RC坦克论坛这里最神。求大神帮忙。我级别低只能借这里问问题。1、恒龙的炮塔打弹和升降是不是做在一个舵机模块里的。我网上买了个恒龙通用伸缩舵机,那么是不是还要再买一个升降舵机?准备把BB蛋虎王改成伸缩版的。
2、关于某些接线,比如led前灯貌似是直接焊在转接器上的,是不是要剪短掉再买个插头才能接伟恒声组?
3、那伟恒声组是否可以控制恒龙舵机速度快慢?貌似恒龙原装的电调,除了电机可控快慢,其他舵机都一个速度啊。

网友:
改恒龙出来,真心不如直接上田宫,我是HL折腾过来的。。。即使是花4000改出来也完全不如量产的田宫好。。。

网友:
轮胎正解!起先也是和大家想法一样,买HL即省钱,又能折腾,砸进去几大K结果才知道先天性的不足,后天很难纠正的!如果随便玩玩就无所谓了,如果是痴迷,建议咬牙攒几年都情愿买田或更好的,制作起来那种享受难于言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RC坦克论坛这里最神。求大神帮忙。我级别低只能借这里问问题。1、恒龙的炮塔打弹和升降是不是做在一个 ...

用了伟恒的,恒龙的你马上会扔垃圾堆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进行改造工程,英国虎,双流波箱,成本不会到4000,但我觉得不会比田宫差。

网友:
虎哥 又开始大工程了 期待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进行改造工程,英国虎,双流波箱,成本不会到4000,但我觉得不会比田宫差。

看着就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进行改造工程,英国虎,双流波箱,成本不会到4000,但我觉得不会比田宫差。

扭杆,炮塔,炮管,动力都比田宫强,实在要说不如顶多就那个车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进行改造工程,英国虎,双流波箱,成本不会到4000,但我觉得不会比田宫差。

不错!!绝对比田宫塑料的结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