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求解...观察师、分析神、理论大师、物理叫兽来啊,不吐下?

楼主(2014-05-01):
求解现象请看视频

  虽然发现这样情况很久很久了,以往在多次讨论时也从文字描述过,或许我表达不是很好一直以来没有下文。由于最近参与了曾经讨论多次无果的话题--45度平衡杆与置舵的原因。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6490&extra=&page=3为此特拍摄视频,顺便趁此求解。

  说明:
  以下视频是在一个特别制作的台架,测试一些90度、120度CCPM置舵或者说十字盘与直升机旋翼周期螺距方向一致的,在固定台架进行单一方向控舵而动作发生变形现象。在测试的所有机中都是进行单一的升降舵(前后)控制,当持续控舵时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了进动提前。就是说,持续打升舵(向前方向)飞机先是向前倾随后转为向左前角度倾了,相反打降舵(向后方向)飞机先是向后倾随后转为向右后角度倾。问题在此,为什么???

这两个是ESKY004,为了保证不是人为错舵,还特意将副翼舵机拆线。这个机动作变形最为明显,为什么?

垃圾六通250,典型有副翼CCPM结构,同样比较明显有这种情况。

自改垃圾无副翼,华记RX2618V三轴,视频测试时是打开了三轴功能的,或许视频看起来不算太明显,但现场还是明显观察到的,如果关闭三轴就更明显了。

100级的小无副翼,这个简直算夸张程度了。
  由于平台可靠性不高,处于安全性原因没有测试450及以上级别的机了,但我可以确认情况一样。测试飞机全部都是性能正常的,换句话说在正常飞行动作时没有变形。

网友A:
有趣的现象,能不能改进一下实验平台,然后拆除尾桨,把尾桨的干扰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趣的现象,能不能改进一下实验平台,然后拆除尾桨,把尾桨的干扰排除。

可以明确的说,绝对与尾无关,因为以前我已经尝试过了,或许这次测试大意没有去除尾动力

网友B:
是有这个现象,带挥舞铰的三轴陀螺仪无副翼更明显……

网友C:
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这个现象,带挥舞铰的三轴陀螺仪无副翼更明显……

玩儿的挺好~

楼主: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叫作是什么现象?

楼主:
又是无声无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明确的说,绝对与尾无关,因为以前我已经尝试过了,或许这次测试大意没有去除尾动力

个人觉得可以在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方面找找原因。

网友:
直机在空中的时候机身不是竖直的而是斜的啊,那在空中的时候相对来说大桨面不就是平的了吗,你在地上试机身是正的,打升降大桨自然也就是斜着走了
个人猜想~~~

网友D:
我去年9月份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当时也发帖问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8243&extra=&page=1
没有人能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一直不敢起。烦躁了几天一狠心就不管了,起来后发现一切正常。飞机指哪打哪。多次试验以后发现,额···········个人猜测未查阅书籍有错勿喷,还请此方面高手讲讲理论··············
转速低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转速高了就没有了,也许是陀螺进动要达到一定转速才有90°??我猜测可能陀螺进动的角度和转速有一个非线性的关系,进动角一开始就是0°随转速增大而迅速增加,进动角和转速的关系呈一个上凸曲线,上限是90°。即转速越大越接近90°,进动角增加的越少,无限接近直至我们分辨不出。
!!!!!!!!!!!!!!!再次申明,纯属个人猜测,毫无科学根据,有错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9月份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当时也发帖问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8243&extra=&page ...

  我在08年入模时就发现了,因为当时玩的是双桨LAMA机,一直研究为什么它是采取45控舵角度。其实严格说与转速也无关,与循环螺距大小反而比较大关系。这里我也尝试测试过。你说的与转速关系,或许你的机较大,当转速上去后如果你循环螺距比较大的话,造成的升力差很大,固定不住飞机,因此才会有这种错觉。而且我所说的最主要现象是当循环螺距持续的时候,进动角度会发生变化(提前了),至少我现在是这样认为,但现在始终找不着依据或相关的科学依据支持,一直都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E:
你试试把桨装反 电机倒转 是不是也是相反的方向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试把桨装反 电机倒转 是不是也是相反的方向倾斜........~~!!

是的,只要持续打舵同样也是进动提前

网友A:
水平旋转的大桨,改变它的周期螺距,除了获得垂直向上的升力差外,还有和旋转方向向反与螺距的大小成正比的反向扭力。当机身被测试平台固定住时,这两个力矩同时作用于横轴胶圈,所产生的变形是不是就是导致大桨旋转面倾斜方向和进动角度偏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旋转的大桨,改变它的周期螺距,除了获得垂直向上的升力差外,还有和旋转方向向反与螺距的大小成正比的 ...

  也曾经出现与你相同的想法,因为当时发现不是所有机都是相同程度,并且角度也不是完全一致,感觉这种解释比较合理。但后来具体分析,如果是这样应该横轴胶圈越软的或者挥舞铰作用大的应该越为明显,而事实并不如此,比如很多四通并没有横轴软垫,有的只是一点虚位,但这种现象并不因此有固定规律。为了验证这点,我还特意改装上一个虚位很小无挥舞铰作用的旋翼头,用的是450尾中联和桨夹,并且尽可能地做到零虚位。结果测试时用硬桨(玻纤桨)很难观察出,因为当时用的是固定台架全固定,后来用上较软的塑胶桨,就明显发现同样情况。虽然不敢否定与这个原因有关,但表示还是有所怀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曾经出现与你相同的想法,因为当时发现不是所有机都是相同程度,并且角度也不是完全一致,感觉这种 ...

提出反扭论后,再仔细重看了LZ和其他人的视频,个人基本确认是符合视频中观测到的现象的。视频里开始打舵时,旋翼面的倾斜方向是符合陀螺90度进动的原理的,当倾斜角度越来越大后,旋翼面开始想旋转方向的反向开始转动,螺距越大角度也越大。因为螺距越大,反扭肯定是越大的,当旋翼面倾斜后,反扭力方向也不再是和机身水平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旋翼头,在力矩的作用下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形的,横轴胶圈软的,大桨刚性差的当然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旋转的大桨,改变它的周期螺距,除了获得垂直向上的升力差外,还有和旋转方向向反与螺距的大小成正比的 ...

现时未能找出更多具体规律,相对有规律的是:1、用平直(翼根和尖大小相同)的双凸面桨和单凸面根大尖小的桨基本相同。2、螺距越大越明显,但最多进动角只能维持在45度,无论如何都无法令其更小角度。3、用平衡翼片也是有相同现象。4、用45度置舵,那么持续螺距与控舵方向能基本保持一致,即旋翼倾斜方向与你想控制飞机的方向相同,那时的升力差才是你想控制飞行的正确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时未能找出更多具体规律,相对有规律的是:1、用平直(翼根和尖大小相同)的双凸面桨和单凸面根大尖小 ...

你提出的进动维持45度是实验里观察估计的吧,有用工具、仪器的实际测量过吗?
我再上一张45度锤子机的图,在倾斜盘的上下盘球头对齐时,大桨的最大周期螺距方向是符合陀螺90度进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出反扭论后,再仔细重看了LZ和其他人的视频,个人基本确认是符合视频中观测到的现象的。视频里开始打舵 ...

按照这种说法,我想到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循环螺距是对应平衡的,那么产生的扭力也应该怎样计算?1、假设集体螺距0度时,当控舵前飞,那么0度角位置时是5度循环螺距,对应的180度角位置是-5度螺距,这时的螺距扭力应该多大?

2、假设集体螺距+5度时,当控舵前飞,那么0度角位置时是5+5=10度循环螺距,对应的180度角位置是5-5=0度螺距,这时的螺距扭力是否比上述1时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的进动45度是实验里观察估计的吧,有用工具、仪器的实际测量过吗?
我再上一张45度锤子机的图,在 ...

你拆除平衡锤,改装成无副翼结构试试,控舵是否如我所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种说法,我想到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循环螺距是对应平衡的,那么产生的扭力也应该怎样计算?1、假设 ...

关于反扭的计算,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根据平时调机的经验,对直机锁尾的观察得出大桨螺距越大,尾巴需平衡反扭的出力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拆除平衡锤,改装成无副翼结构试试,控舵是否如我所说?

45度安置舵机的无副翼还没折腾过呢,这类型很少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反扭的计算,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只是根据平时调机的经验,对直机锁尾的观察得出大桨螺距越大,尾巴需 ...

这个是肯定的,但涉及集体和周期螺距的结合,但据我观察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现象与集体螺距有关,这就是让我对反扭力而产生的说法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安置舵机的无副翼还没折腾过呢,这类型很少见吧?

起码我试过,台架测试显示持续舵面是正确的,但飞行中就错舵了,因为正如之前所说,刚开始进动角90是不变的,飞机在得到相应的进动后进动角也是不变的。但是平衡锤的机你持续控舵,飞机不会跟随持续进动,如果那样飞机就反过来了。
还有,刚才的扭力论,如果这样说岂不是飞机在翻滚中发生动作变形?很多时候翻滚过程是大螺距的,单单因为反扭力,这可是不可避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安置舵机的无副翼还没折腾过呢,这类型很少见吧?

告诉你一件趣事,其实不需要电子辅助无副翼机,以现在控制能力还是可以平稳飞起来的,当然还是有一点控制难度,不过固定一面悬停不算太难。我是一次三轴失灵以外发现的,只要飞机转速足够和人反映足够快。当然机越小难度越高。不过100级机我成功悬停了。因此令我想起当初直接用45度置舵的机改无副翼飞行失败,那时无论如何快的反应都无法飞起来,还一致以为我的反应能力不够。但去年我将它改90度舵机后终于无压力地飞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肯定的,但涉及集体和周期螺距的结合,但据我观察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现象与集体螺距有关,这就 ...

要测量和标定直机的大桨反扭力估计比较复杂,但在这里不妨碍用反扭力去解释视频里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或者反扭力的影响不是全部也不出奇。无他,还是那个观点:如果个人感觉不符合物理的基本定律,那必定是我们因知识面不足没有想通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码我试过,台架测试显示持续舵面是正确的,但飞行中就错舵了,因为正如之前所说,刚开始进动角90是不变 ...

当飞在空中处于运动状态时,旋翼面是不会有固定在台架上那么大的变形的,而且现在的飞机为了控制得更硬更直接,把横轴胶圈设计得越来越硬了,特别是DFC的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量和标定直机的大桨反扭力估计比较复杂,但在这里不妨碍用反扭力去解释视频里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或 ...
如果个人感觉不符合物理的基本定律,那必定是我们因知识面不足没有想通而已。
我绝对认同这说法。
但个人认为不应让知识出现断链,因为科学知识的观念与理解是可以通过不断的验证后不停的创新和修正,至少爱因斯坦还没有因为广义相对论获得诺贝尔奖,虽然广义相对论以获得广泛认同。这里说的是一种观点与态度,并无挑战权威的物理的基本定律之意,或许离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飞在空中处于运动状态时,旋翼面是不会有固定在台架上那么大的变形的,而且现在的飞机为了控制得更硬更 ...

这里的变形是旋翼发生变形导致的吧?不能代表说否定进动角变形,同样你说是横轴胶圈也是这个范畴。之前我说的软硬桨之分只是表示在固定台架反应视觉差别而已,但是在弹性台架下依然可以观察出,就算整个飞机和旋翼头没有发生足够的变形,机身的进动角还是发生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变形是旋翼发生变形导致的吧?不能代表说否定进动角变形,同样你说是横轴胶圈也是这个范畴。之前我 ...

弹性平台在这里就是充当了弹性变形元件的作用,当旋翼面偏离水平状态时,反扭力的力矩方向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网友:
既然正常飞行不会形变,那么问题就肯定出在固定架,你这个固定架太软,正常飞行就是向右倾斜的,是动态平衡的,现在被固定住了就多出了一个力,飞机还想要平衡自然也就对应的要施加一个另一个力保持动平衡。本来向前飞行的飞机现在带着固定架往前倾斜吧,肯定比正常飞行前倾更加严重,尾巴上翘到桨平面以上,尾翼原来用来平衡反扭力的受力点变了,尾翼抬高了,自然要整机左倾了。试试看完全固定在桌子上应该没有那么明显。至于持续往前打舵吗,正常飞行时会持续往前打舵吗?这个桨面的变形归根结底就是尾翼上翘造成反扭力受力点改变形成的,你用了软性固定架明显放大了这个效果。本来不会这么明显的。不知道这个解释合不合理。比较牵强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