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超越F45应该选ESKY HONEY BEE 2 还是V977?

楼主(2014-05-01):
45无力无能无意思,450门槛很高,我的两个选择应是在F45和450之间吧?

977是无副翼,BEE2是有副翼两者间在操控上有什么不同吗?

应该选择谁更合适呢?谢谢

网友A:
现时选择V977绝对比BEE 2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时选择V977绝对比BEE 2要好

请问理由是什么呢?偶新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理由是什么呢?偶新手啊

1、V977比BEE2更小更轻所以耐炸,新手必须。2、BEE2过气机型,四通副翼机,对于现在的练习过度机来说不上不下。
3、V977有三轴和六轴两种模式,只要没有把它炸死,足够新手到3D玩手的过度。
4、相对小机对飞行空间要求更低。
5、结构相对简单,维护难度更低。
6、不够再说

网友:
直接450,还这两机  真搞笑

楼主:
还直接450!!你想我学台湾那架“阿帕奇”啊:)

网友:
楼上二位给了你最好的答案   可你一口回决   楼主还是慢慢折腾吧

网友:
450,加个模拟器慢慢来

网友:
直接阿帕奇,玩模型怎么可能有真机的真实感和刺激感啊,还450,太搞笑了

网友:
直接阿帕奇

网友:
450吧,小鸡又是大堆米

网友:
好nb的jj !!!  可做钟摆否?!

网友:
楼主收我的377 V2吧 正好适合你现阶段练航线

F45和377不是一个概念的飞机哦

而且377的控你可以在电脑上玩模拟

网友:
bee2可以当模拟器用。。而且相对小鸡来说没那么贼。。对于基本功的掌握很有帮助如果bee2你能飞好。。所有飞机除了3d你应该都能胜任。。更何况现在的飞机都是无副翼了

网友B:
v977或450

网友:
先练半年模拟器,再来一架NEW V120DO2S六轴模式慢慢炸!

网友:
ESKY坑爹机型。配件价格堪比ALIGN

网友:
练好模拟器,就上450

网友:
武直10吧,要支持国产!

网友C:
直接武直10,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