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凤凰5.0 联网问题

楼主(2014-05-01):
   最近凤凰5.0 联网总是 提示无网络连接 偶尔可以线上联机  为什么?
   明明有网 但是检查更新和线上联机时 总提示 无网络连接  哪里问题 ?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无语 还显示未响应

楼主:
我在想是否是 服务器 原因呢?

网友:
系统不稳定

网友:
直接无语了...楼主还有时候连接上...我这直接就没辙...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是不是限制了.

网友A:
同样情况+1,估计是加密狗的问题,硬件不能完美解码造成的~~~

楼主(2014-05-31):
引用 网友A:
同样情况+1,估计是加密狗的问题,硬件不能完美解码造成的~~~

        关闭防火墙试一试 可用   也可以直接在防火墙里更改设置

网友:
用代理服务器登陆看看,多换几个代理服务器就能解决。。。没办法。。。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4-08-09):
没联过,唉

网友B:
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