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烧舵机失控,各位碰到没有?

楼主(2014-05-01):
今天飞得正爽,突然推油没反应,动力全无.
下来后,发现一个副翼舵机烧糊了,估计有点短路.
接收机灯都不亮了,控制失灵.估计短路电压太低,拔掉烧坏的舵机后,所有控制恢复.
真搞不明白怎么会烧舵机,难道卡舵会烧舵机?况且副翼怎么可能卡舵.
本来被某胜的舵机老扫齿搞得心烦,特意换成某燕的舵机,没想到碰到这个问题,我XX他个OO

网友:
應該是舵機的電機有問題.

网友:
我飞到天上 升降舵机挂了。。。牛逼不 差点砸人

楼主:
看来烧舵机的案例真不多啊,这都让我碰到.

网友A:
某胜扫齿,银盐烧毁,基本能确定是飞机问题或者电调bec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胜扫齿,银盐烧毁,基本能确定是飞机问题或者电调bec问题

某胜扫齿是因为以前技术不好,降落粗暴.但这个烧舵机实在不能理解.

网友:
我手里有一大堆都是mg260的尸体了,今天数了下,前后有8个,大部分是螺距舵机在空中死舵。当初就是冲着“不死舵机”称号上的。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胜扫齿是因为以前技术不好,降落粗暴.但这个烧舵机实在不能理解.

降落不好的人多了去了,没见几个扫舵机的。兄弟你这遭遇很难相信是意外,要我说八成是另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不好的人多了去了,没见几个扫舵机的。兄弟你这遭遇很难相信是意外,要我说八成是另有原因。
来自苹 ...

前三点的机,前轮先落地,歪了,很多时候就把舵机齿扫了,反正某胜的山寨货多,我买了两种摇臂都不兼容的,也许是假货吧,反正也不知道真货是什么样子.
相比,某燕的确是好很多,至少目前我的故障率还是某燕大幅领先,只是没想到出了一个问题就失控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三点的机,前轮先落地,歪了,很多时候就把舵机齿扫了,反正某胜的山寨货多,我买了两种摇臂都不兼容的,也许 ...

哦,扫的和烧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啊,可能我结论下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扫的和烧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啊,可能我结论下早了

哈哈,是我说得不够清楚